如何将unsigned char类型的数组转换成int?

楼主(2011-09-12):
数组头一个字节是符号,如果是正,那好办,如果是负,该怎么转换成int型?
比如说
unsigned char buff[6];
buff[0]='-';(负号)
buff[1]='0';
buff[2]='2';
buff[3]='3';
buff[4]='4';
buff[5]='5';
要转换成-02345
int* p=(int*)buff;
int x=*p;
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不行,数组里放的都是ASCII直,不能这样转换呢。
int p;
p=(buff[1]-'0')*10000+(buff[2]-'0')*1000+(buff[3]-'0')*100+(buff[4]-'0')*10+buff[5]-'0';
p=buff[0]=='-'?-p;p;

网友:
atoi

C语言库函数名: atoi

功 能: 把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名字来源:array to integer 的缩写.

原型: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函数说明: 参数nptr字符串,如果 第一个非空格字符 不存在或者不是数字也不是正负号则返回零,否则开始做类型转换,之后检测到非数字(包括结束符 \0) 字符时停止转换,返回整型数。

头文件: #include<stdlib.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34该怎么通过串口输出?
1234可以将1 2 3 4拿出来赋给一个char数组 然后串口输出
-1234可以用0-(-1234)得到1234 然后跟上面方法一样串口输出
有更简单的方法实现-1234的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