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的IO口问题

楼主(2011-09-12):
我用STM32的fsmc驱动TFT液晶,其中PD5是用的GPIO_Mode_AF_PP复用功能(它是fsmc的NWE/RW)
之前使用SPI方式驱动液晶的,字库是存在AT45DB161中的,能正常读写AT45DB161,但是现在用了
fsmc方式之后就发现读不了AT45DB161,一直处于读忙状态,检查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把下面这一句的
GPIO_Pin_5注销掉就能读到AT45DB16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之前用SPI方式驱动使用模拟SPI的,PA5是是时钟控制引脚SCK,不知道是不是配置PD5为复用功能对PA5的时钟输出
造成的影响,只要注销掉PD5的GPIO_Pin_5为复用功能就能读,请大侠们给些意见

网友:
问问关于模拟spi VS100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