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的jtag引脚为什么定义这么多GND啊?

楼主(2011-09-12):
如果不定义这么多GND,就可以减少JTAG的占有的面积,请问设计这么多GND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
用排线的时候,刚好一条信号,一条地。地线隔离了信号之间的串扰,可以提高JTAG的通讯速度。

网友:
这些GND在传输线上将两两信号线隔开了,也就是每两根信号线之间都由一根地线,我猜可能是提高数据传输时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哦,是这样阿。类似与40PIN的硬盘线了,谢谢。

网友:
其实sata串口线也是这样的,两队数据线被三根地线隔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