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了ISE13.2,可EDIT下的Prference窗口怎么是这样的呀?求解!

楼主(2011-09-12):
哪位大侠能跟我说下改怎么调

楼主:
这是我装的ISE安装包

网友:
直接往右拉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 拉不动 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把整个窗口都拉大些,才能把category那块托大
可以看到窗口右下角有个三角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