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设想 用小型航模发动机代替无刷电机做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1-09-12):
最近在网上看到小型的固定翼航模

发现它的发动机非常小  感觉用在四轴飞行器上应该可以

我的初步想法是

油门控制   用四个舵机就可以搞定  关键是要设计一个机架来安装发动机 以及油门控制与舵机的组合  无刷电调就省了

其他的和一般的四轴 差不多

这只是我一时的想法  还要查阅相关的资料来考虑可行性

希望各位大虾们  来讨论讨论

下面贴几张  航模发动机的 图片

网友:
这是一个说烂的话题,楼主自行学习吧,没什么好讨论的。
航模发动机普通爱好者不方便学习使用,转速难以控制,油料不好带,价格高,寿命短,危险性大。
论坛里玩航模的不在少数,油动方案一开始我们就否掉了。

网友:
电池的能量密度实在太小了

网友:
直接上油动直升机得了。油机转速很难精确控制的,四轴平衡根本就弄不好。

网友:
发动机->发电机->电机.动力电池省了.

网友:
油机发动机反应慢,稳定性、一致性差,不适合。

网友:
可以用4楼的方法提高续航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动机->发电机->电机.动力电池省了.
让我想到太阳能手电筒的故事。

网友:
油动机尤其容积越小的,调整起来忒麻烦,还要多发,要死人滴。。。。呵呵

情非得已,不提倡使用油动。。。。

网友:
无人机如果靠电池的话估计也只能当玩具了。
美国的某些新型军舰好像是全电推动的。就是发动机->发电机->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美国的某些新型军舰好像是全电推动的。就是发动机->发电机->电机。

人家的发电机效率高!

油门控制   用四个舵机!太难了!

网友:
发动机以最佳转速运转。最好是四冲程的,带电磁启动的.
如果想要长航时,要么油机,要么油机+发电机+电机.其它的方案目前成本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