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解释PID算法+PID算法源代码

楼主(2011-09-12):
小明接到这样一个任务:
有一个水缸点漏水(而且漏水的速度还不一定固定不变),
要求水面高度维持在某个位置,
一旦发现水面高度低于要求位置,就要往水缸里加水。

小明接到任务后就一直守在水缸旁边,
时间长就觉得无聊,就跑到房里看小说了,
每30分钟来检查一次水面高度。水漏得太快,
每次小明来检查时,水都快漏完了,离要求的高度相差很远
,小明改为每3分钟来检查一次,结果每次来水都没怎么漏
,不需要加水,来得太频繁做的是无用功。几次试验后,
确定每10分钟来检查一次。这个检查时间就称为采样周期。

开始小明用瓢加水,水龙头离水缸有十几米的距离,
经常要跑好几趟才加够水,于是小明又改为用桶加,
一加就是一桶,跑的次数少了,加水的速度也快了,
但好几次将缸给加溢出了,不小心弄湿了几次鞋,小明又动脑筋,
我不用瓢也不用桶,老子用盆,几次下来,发现刚刚好,不用跑太多次,
也不会让水溢出。这个加水工具的大小就称为比例系数。

小明又发现水虽然不会加过量溢出了,有时会高过要求位置比较多
,还是有打湿鞋的危险。他又想了个办法,在水缸上装一个漏斗,
每次加水不直接倒进水缸,而是倒进漏斗让它慢慢加。这样溢出的问题解决了,
但加水的速度又慢了,有时还赶不上漏水的速度。
于是他试着变换不同大小口径的漏斗来控制加水的速度
,最后终于找到了满意的漏斗。漏斗的时间就称为积分时间 。

小明终于喘了一口,但任务的要求突然严了,
水位控制的及时性要求大大提高,一旦水位过低,
必须立即将水加到要求位置,而且不能高出太多,否则不给工钱。
小明又为难了!于是他又开努脑筋,终于让它想到一个办法,常放一盆备用水在旁边,
一发现水位低了,不经过漏斗就是一盆水下去,这样及时性是保证了,但水位有时会高多了。
他又在要求水面位置上面一点将水凿一孔,再接一根管子到下面的备用桶里这样多出的水会从上面的孔里漏出来。
这个水漏出的快慢就称为微分时间。

大学时代做机器人时用的PID算法源代码:
#define PID_Uint struct pid_uint
PID_Uint
{
        int U_kk;
        int ekk;
        int ekkk;
        int Ur;                                //限幅输出值,需初始化
        int Un;                                //不灵敏区
        //int multiple;                //PID系数的放大倍数,用整形数据的情况下,提高PID参数的设置精度          固定为256
        int Kp;                                //比例,从小往大调
        int Ti;                                //积分,从大往小调
        int Td;                                //微分,用巡线板时设为0
        int k1;                                //
        int k2;
        int k3;
};

/********************************************************************
函 数 名:void Init_PID_uint(PID_uint *p)
功    能:初始化PID参数
说    明:调用本函数之前,应该先对Kp,Ti,Td做设置        ,简化了公式
入口参数:PID单元的参数结构体 地址
返 回 值:无
***********************************************************************/
void Init_PID_uint(PID_Uint *p)
{
        p->k1=(p->Kp)+(p->Kp)*1024/(p->Ti)+(p->Kp)*(p->Td)/1024;
        p->k2=(p->Kp)+2*(p->Kp)*(p->Td)/1024;
        p->k3=(p->Kp)*(p->Td)/1024;
}
/********************************************************************
函 数 名:void reset_Uk(PID_Uint *p)
功    能:初始化U_kk,ekk,ekkk
说    明:在初始化时调用,改变PID参数时有可能需要调用
入口参数:PID单元的参数结构体 地址
返 回 值:无
***********************************************************************/
void reset_Uk(PID_Uint *p)
{
        p->U_kk=0;
        p->ekk=0;
        p->ekkk=0;
}
/********************************************************************
函 数 名:int PID_commen(int set,int jiance,PID_Uint *p)
功    能:通用PID函数
说    明:求任意单个PID的控制量
入口参数:期望值,实测值,PID单元结构体
返 回 值:PID控制量
***********************************************************************/
int PID_common(int set,int jiance,PID_Uint *p)
{
        int ek,U_k=0;
        ek=jiance-set;
        if((ek>(p->Un))||(ek<-(p->Un)))                //积分不灵敏区
                U_k=(p->U_kk)+(p->k1)*ek-(p->k2)*(p->ekk)+(p->k3)*(p->ekkk);
        p->U_kk=U_k;
           p->ekkk=p->ekk;
        p->ekk=ek;
        if(U_k>(p->Ur))                                        //限制最大输出量,
                U_k=p->Ur;
        if(U_k<-(p->Ur))
                U_k=-(p->Ur);
        return U_k/1024;
}

网友:
mark 一下,解释好形象、

网友(2011-10-23):
牛人,不错,很有帮助!!谢了!

网友:
形象生动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谢谢楼主 一直搞不懂pid

网友:
确实很形象啊。

网友:
写书就要这样的人来写。谢谢。

网友:
PID解惑者

网友:
不错,很形象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好贴呀,学习了

网友:
牛,这个真的很形象,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形象极了。

网友:
这样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
mark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PID算法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一定要好好学啊。

网友:
这个描述的不错

网友:
文字描述的很形象。

网友:
先收藏。。稍后看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经典哦,一下子就记住了。高!

网友:
描述的真好~~~

网友:
微分的描述不好理解

网友:
积分量应该和累计误差成比例吧,咋个成了定量的了

网友(2011-11-26):
这学期刚学的。。

网友:
是相当的形象

网友(2012-01-19):
不错。很容易理解。

网友:
看君一贴,胜看书一车!

网友:
比较好啊

网友:
说的很好,很容易理解!

网友:
描述的太贴切了。。。

网友A:
学过PID

积分微分控制技术

但其实很多领域应用PID的成本偏高,尤其是小家电,单片机档次低而且研发需要投入经费的

像一般的酸奶机,豆浆机啥的,包括大多数洗衣机严格意义上都不是PID,很多都是模糊逻辑Fuzzy Logic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必须当一回mark党!

网友:
解释好形象、

网友:
有些解释的不对啊

网友:
应该有帮助吧

网友:
不错,很形象,一看就知道楼主是做过PID控制的,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形象的讲给初学者

网友:
小明很厉害啊!

网友:
写的不错 但是 程序 看不太懂

网友(2012-02-21):
恩、教育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讲得太形象啦!!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通俗贴切易懂,谢谢

网友:
这个pid太通俗了。 赞一个。

网友:
想我们大学学PID的时候老师也来一段这个我们就不至于这么对控制不敢兴趣了……mark……

网友(2012-03-25):
这比喻太恰当了!

网友(2012-06-28):
解释 的挺不错

网友:
mark 收藏 不过还不知道PID是啥 只是听过

网友:
这个源代码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很形象啊

网友:
很好理解,谢谢

网友:
mark,刚好要用到...

网友:
mark,不错哈啊啊啊

网友:
比喻很生动,谢谢。可是pid参数那里,说用在巡线那里是什么意思?

网友:
确实挺形象…哈哈…

网友:
pid源代码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解析一下代码?

网友(2012-07-31):
很形象哦!

网友:
很形象,但代码的变量还是有点不懂,那个Kp、Ti、Td怎么搞啊?不灵敏区是什么意思求解啊?

网友:
收下了先

网友:
谢谢楼主,很详细的例子。

网友:
还是不懂呀。。

网友(2012-08-30):
果然形象,

网友:
写的太好了

网友:
mark  尽管没有用到PID算法呢  不过大神这种演绎算法的方式 佩服

网友:
楼主真牛人,只是想请楼主再附上其他部分,小弟对PID还是很迷惑,不知那些是设置量,哪些参与直接控制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0-08):
说的太好了,超级赞!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很有用,顶一个

网友:
这个很形象,很易理解,程序慢慢看,这个得好好学习

网友:
经典,典藏精品,支持

网友:
不错诶~我刚接触pid,值得收藏细看

网友:
写得好,太形象了

网友:
记个号先

网友(2012-11-18):
写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很不错的解释

网友:
你要出书我第一个买~呵呵,好生动~!

网友:
通俗易懂,如果能有这样的老师给讲课简直是一种福分啊

网友:
能读到这样的帖子也是一种福气呀~~

网友(2012-12-23):
通俗易懂PID

网友:
确实很形象

网友:
每逛一次阿莫都受益匪浅,感谢牛人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
很形象,学习中

网友(2013-03-03):
mark 一下,解释好形象

网友:
这个实在

网友:
最后那个微分看不太懂
代码看不懂

网友:
在标记一下,老丢。

网友:
不错,很有意思,标一下!!

网友:
m a r k!

网友:
终于看完了,算比较贴切

网友:
楼主资料给力

网友(2013-04-05):
很形象啊!

网友:
讲的太详细了

网友:
形象生动,好!

网友(2013-05-05):
很好的解释,谢谢楼主

网友:
讲的很通俗易懂

网友:
谢谢楼主啦。收下先。

网友:
做个记号 回头学习

网友:
mark 以后再看

网友:
这个必须顶!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看了好久但还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该怎么用

网友:
mark,形象生动

网友(2013-06-12):
还能再形象点啊!~

网友:
Mark!长见识了。。

网友:
很形象啊,不过那个微分时间,就是漏水快慢 ? 感觉不是那么对啊

网友:
真的很形象

网友:
不错!非常形象.

网友(2013-07-16):
很形象 也很生动

网友:
看了半月资料没搞懂   看这个一下懂了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很形象,程序在细细揣摩中。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用,

网友:
解释得很形象啊!!

网友:
楼主贴的代码是位置式PID吗?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

网友:
这比喻简直是神人啊

网友:
学习一下PID算法。

网友:
形象的讲解

网友:
PID算法解释的如此形象,实在是难得。mark

网友:
很好,很形象

网友:
很通俗的解释特别适合初学者顶

网友:
楼主解释的很形象,我刚刚入手pid还是有点不理解,就对用ds18b20来做的温控来说,现在我知道是通过改变连接继电器的PWM波来控制加热棒的开断时间,从而达到温度的控制,而且自己已经编写好可以让其保持一定温度的程序,现在就是不知怎么把pid加进去,怎么把PWM与pid里面的参数连接在一起!请指教!

网友:
p->k1=(p->Kp)+(p->Kp)*1024/(p->Ti)+(p->Kp)*(p->Td)/1024;
p->k2=(p->Kp)+2*(p->Kp)*(p->Td)/1024;
p->k3=(p->Kp)*(p->Td)/1024;
楼主k1 中的1024应该去掉吧?按照原来公式转化过来的
分别把e(k),e(k-1),e(k-2)前面的系数全部整合一起,按照楼主所设定的系数分别为k1,k2,k3.

p->k1=(p->Kp)+(p->Kp)/(p->Ti)+(p->Kp)*(p->Td)/1024;
p->k2=(p->Kp)+2*(p->Kp)*(p->Td)/1024;
p->k3=(p->Kp)*(p->Td)/1024;
这个跟楼主的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我什么没加进去?现在在用pid,请楼主指教啊!

网友(2013-08-16):
写的真的不错!

网友:
牛人,真心谢谢了。。。。。

网友:
恩,不错,学校了...点赞

网友:
感觉变量名取得有点不好

网友:
有用,顶一个!

网友:
挺一个,不错哦

网友:
MARK,这么复杂的东西只需要这么简单的算法搞定

网友:
mark,深入浅出

网友:
楼主,你的PID计算公式是怎样的,自己换算了一遍你的求解公式,不太理解是怎么求的。

网友:
这个比较好玩

网友:
嗯,不错,讲得比较生动形象,比较适当初学者...
感谢分享

网友:
讲的很形象,就是还是不会用啊

网友:
收藏啦~~~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错不了啊!!

网友:
有才。很形象。

网友:
看一次赞一次。

网友:
表示看不明白,大家都看明白了么?

网友(2013-09-17):
代码中怎么体现积分和微分的运算?

网友:
这是位置式还是增量式的。。

网友:
收藏下来慢慢看。

网友:
看完了 很形象很好

网友:
占座留名以后取码

网友(2013-10-23):
算法描述不错,顶一个,就是参数定义的不利于程序分析!

网友:
谢谢。牛人,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
挺形象的

网友:
mark_关于PID算法

网友:
好形象,顶一个

网友:
形象啊,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小明终于喘了一口,但任务的要求突然严了,
水位控制的及时性要求大大提高,一旦水位过低,
必须立即将水加到要求位置,而且不能高出太多,否则不给工钱。
小明又为难了!于是他又开努脑筋,终于让它想到一个办法,常放一盆备用水在旁边,

改成“领导要求设置的水量老是不停变化,刚达到的水位,又不慢足要求了,小明的方法,放一盆备用水再加一个放水阀,多放少补”,这样会更好些,

主要是突出,偏差要随时间变化,微分D才有作用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正在调PID

网友:
大神是用来顶的,支持。

网友:
这是搞过的人才能写出来的,NICE!

网友:
最近要做一个升压电源不知道能否用着,先MARK一遍吧

网友(2013-11-29):
oh my god, 好贴,学习了

网友:
这对我那些被pid搞得焦头烂额的同学来说是福音啊

网友:
有意思,楼主有才

网友:
很好 学习下,支持,谢谢啊

网友:
原来小明是这样的

网友:
解释的懂了。算法执行看不懂

网友:
很形象,领教了

网友:
不错,很好很好,最近要开始做智能车了,这个很有用哦,

网友:
举例很生动。。。。

网友:
精辟!形象!通俗!

网友:
说实话,写的很好,但是我真的不大会用。我宁愿想别的算法,也不愿捣鼓pid了。

网友:
如此形象,必须顶

网友(2013-12-31):
很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好贴呀,学习了

网友:
解释的非常形象!

网友:
很经典的比喻

网友:
非常形象,好!!!

网友:
说的好形象,瞬间明白不少

网友:
谢谢,主要来看代码的,原理是比较明确的

网友:
生动形象。顶一个

网友:
楼主,谢谢你的贴子。弱弱的问:1.void Init_PID_uint(PID_uint *p)为什么k1,k2,k3要这样求出来,直接赋值不行吗?因为我觉得CPU算除法耗时;2.这是增量式PID吗?增量式和位置式,有什么优劣。

网友(2014-03-04):
呵呵解释的很相像,正准备搞这东西呢,收藏了

网友:
我只想说解释应该是盗得  程序是自己的

网友:
嗯嗯。这个比喻我看到过,但是配合代码倒是没看,不错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讲的非常易懂。

网友:
       p->k1=(p->Kp)+(p->Kp)*1024/(p->Ti)+(p->Kp)*(p->Td)/1024;
        p->k2=(p->Kp)+2*(p->Kp)*(p->Td)/1024;
        p->k3=(p->Kp)*(p->Td)/1024;
  不懂,求解~

网友:
解释道真好

网友:
我也来讲一下吧  P表示是调整现在的状态  I 表示是调整过去的状态,D调整的是未来的状态  你们说是不是 现在 过去 未来 都能调整 你说PID能不实用么?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小明 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学习完要赞一个啊

网友:
程序看不懂!

网友(2014-04-07):
中国的小明什么都会啊!

网友:
很形象 容易理解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比喻形象

网友:
适合初学者

网友:
mark到10个字节

网友:
大赞,对于这种助学贴,要给予赞扬鼓励。程序也一定要给详细的注释,这样新手才能懂。大家应该向楼主学习。

网友:
很喜欢,不错可以

网友:
mark 形象解释PID算法+PID算法源代码

网友:
mark  很形象,利于理解

网友:
看看啊,PID就是牛啊

网友:
被小名弄晕了……

网友(2014-05-14):
很形象啊,顶!

网友:
形象生动,对入门而言很有帮助

网友:
mark,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
不错,太形象了~

网友:
果然夠形象。。。

网友(2014-07-10):
刚接触PID算法,楼主讲的生动形象啊!

网友:
好生动,标记一下

网友:
比喻很形象,后面的代码还得研究研究!

网友:
很形象,有帮助

网友:
的确是好形象的说!!

网友:
mark  PID学习一下啦

网友:
最近在看PID,谢LZ分享了

网友:
每次都想看看有不同见解的大神的评论..............才发现,,,,嗯,算了,自己努力向那样的人看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过PID

积分微分控制技术

最喜欢看类似这种评论了.................大神好

网友:
谢谢大神,努力学习PID算法中!

网友:
形象,生动

网友:
做过PID,还是楼主解释的通俗易懂,顶楼主。

网友:
采样周期,比例系数,积分时间 ,微分时间,初步了解PID

网友:
赞  之前看过一遍  很不错

网友:
这个解释牛逼

网友:
不错,PID刚好最近在看!~~~

网友:
收藏了,解释的很好啊

网友:
很好很形象

网友:
MARK 很不错的PID解释

网友:
最近在搞PID调节温度,理解深刻了不少,,,好帖

网友:
看一次,愣是没看懂.......................继续努力ING

网友:
很不错,一目了然

网友:
mark一下    暂时用不上

网友(2014-08-09):
好长,不过还能懂,谢谢

网友:
mark 自动补字

网友:
正在学这个,看看学习下

网友:
一名好老师。

网友:
解释的很好  LZ

网友:
解释好形象。。。。。。。。。。。

网友:
相当的不错啊,很形象

网友(2014-09-11):
太形像化了,相必楼主一定是高手,理解的真是透撤!

网友:
深入浅出,不错

网友:
解释好形象,易懂

网友:
多谢分享。很形象的比喻

网友:
看懂了原理,看不懂算法,咋办

网友(2014-10-14):
解释好形象,不错

网友:
太形象了,不错,多谢

网友:
这样描述比较容易看懂哦

网友:
收下了  谢谢lZ

网友:
急需这样的通俗易懂的讲解 谢谢!

网友:
解释的挺形象的

网友(2014-11-13):
非常棒的介绍!

网友:
非常形象。

网友:
解释得不错,很直观直白。
只是辛苦了小明

网友:
哟西,mark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解释,谢谢分享~~

网友(2015-02-01):
通俗易懂,收藏了

网友:
mark  形象解释PID算法

网友:
全部看完,并且理解了

网友:
解释的很到位,很易懂

网友:
形象的解释了PID的过程

网友:
撸主你推牛了,连小明都搬出来了

网友:
不错 哈哈 最近在搞飞思卡尔智能车直立组的 来参考下楼主的方案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解释的很通俗,谢谢!

网友:
短小精悍,真正的吃透了,胜读万年书

网友:
学习了,讲解很形象

网友:
谢谢楼主 解释的很好

网友:
这个解释说明太形象了,赞

网友:
形象的比喻,收了

网友:
挺好的,仔细学习下

网友:
先收藏 晚上回家学习

网友:
复杂问题简单化。

网友:
挺不错的,最近做四轴,学习PID。谢谢楼主

网友:
好像有点道理,备注再说

网友:
给力不过如斯,点赞。。。

网友:
解释的很好啊,不错不错。

网友:
mark 解释的好形象

网友:
真好写的,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5-03-10):
囧啊,都不知道微分时间和积分时间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理解很好,描述形象,不错!

网友:
解释的很好

网友:
形象生动  cool

网友:
学习了!讲得很不错!谢谢

网友:
八错,以后慢慢看

网友:
坐等PID源码分析呀

网友:
文字部分还行,代码部分只能呵呵了

网友:
不得不说, 这是我见过的对pid的最形象的描述方式

网友:
做个记号,有时间在看看,多谢分享

网友:
很形象,解释得通俗易懂,代码也不错

网友:
解释很形象,就是代码看不懂额

网友(2015-04-27):
好形象呀

网友:
就需要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段时间正准备研究一下PID算了,楼主讲一下真是很清晰了。

网友:
mark,pid形象解释

网友:
学习一下pid算法

网友:
非常贴切的比喻。

网友:
解释的很形象,顶一个,谢谢!

网友:
文章写得好,懂PID的看得懂这篇文章,不懂PID的看不懂这篇文章。

网友:
一直对这个是无厘头。有空看看。
谢谢分享。

网友:
形象生动。一下就理解了。感谢楼主。

网友:
积分不灵敏区指得就是水位差距多少么?

网友(2015-06-19):
一直对PId算法不是很了解 这个解释很形象

网友:
讲的很通俗,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东,一定要支持,收藏备用

网友:
小弟才疏学浅,看不懂!但是大侠们都说好!我收藏了!

网友:
形象直观,好贴!

网友(2015-07-25):
真的很形象生动。。。

网友:
难得解释得这样通俗,一直不是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2015-09-16):
正需要这个,学习了,通俗易懂.

网友(2015-11-24):
学习了,正在学习PID,好东西!

网友:
真是蛮久之前的帖子,但是说得确实很形象啊!

网友:
PID的公积式太难懂了

网友:
太形象了,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2016-01-12):
开头比喻好厉害!

网友(2016-04-23):
个人感觉楼主虽然说的比较形象,但是都是些定性的东西,能不能定量地将PID三个环节的作用,以及在图像上的反应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
结合这一段对PID理论的学习,今天仔细琢磨了一下楼主的形象解释,感觉非常有道理,但是我建议应该把这个例子再结合一下控制系统的动态特性(稳定性、响应速度、超调量)具体分析一下,我想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
楼主总结的经典

网友:
解释得很形象学习了

网友(2016-07-11):
这个可以呀。。。

网友:
比喻的通欲易懂,很棒!

网友(2016-08-10):
目前对PID中I在什么时候需要加很迷茫

网友(2016-11-04):
最近在做电机控制,研究下

网友(2017-01-17):
非常容易理解的解释!

网友:
大侠的风范呀~

网友:
很通俗。。多谢

网友(2017-06-26):
解释好形象

网友:
哈哈,聪明的小明买了个泵,把漏出来的水接住,然后抽到上面去。。从此小明失业了。。

网友(2017-08-21):
帖子很不错,收藏起来,多谢楼主

网友(2017-10-01):
解释的非常好。

网友(2019-02-26):
不错   确实很形象

网友:
好编剧   腻害

网友:
Pl D原理简单,但信号处理才是关键!只有做了才真懂什么是PID,不信拿最简单的有刷铁芯电机加电位器的模型舵机试试,要又快又准,不能有超调,静止时没有抖动,这还只是空载要求。

网友(2019-12-21):
这个解释真的通俗易懂

网友:
嗯嗯,透彻。谢谢

网友(2020-02-07):
解释的很形象,易懂

网友: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2020-04-26):
再看一遍

网友:
好形象,谢谢这样的解读

网友:
老帖又翻出来了

网友(2020-06-12):
mrak,PID形象说法

网友:
好形象的讲解

网友(2021-05-29):
学到了,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