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无线网络摄像头

楼主(2011-09-12):
最近在做一个智能小车,用到了一个无线网络摄像头,到淘宝一看,无线网络摄像头都太贵了,于是就想用一个手机作为摄像头,现在的智能机都带有WIFI,我在想能不能通过wifi网络将手机摄像头的拍摄的动态画面集成到上位机上面(用VB实现)请论坛里面的高手给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我搞这个搞了很多天,但是网络那块越看越糊涂!希望坛里的高手多多指教,给个方案!

网友:
来点图啊

网友:
在s p 系统上有一个软件 网络摄像头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只需设置就ok

网友:
很多软件都可以做到, 在PC上装个pc端程序,  手机上装个手机端程序(有ios、anroid、ppc版本),
可以通过蓝牙、wifi、USB连接。
我的是anroid手机,装个DroidCamX Wireless Webcam Pro,  通过wifi连接过, 确实可以。

ps: 诺基亚手机用:mobiolawebcamus,  iphone用WebCamera

楼主:
我想把摄像头拍摄的画面集成到自己的VB中,楼上所说的我也知道,但是,那样的话就只能用PC端的软件来看了,不能用自己的VB来实现。冒昧的问一哈,楼上用的机型是三星的智能机?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把摄像头拍摄的画面集成到自己的vb中,楼上所说的我也知道,但是,那样的话就只能用pc端的软件来看了,不能用自己的vb来实现。冒昧的问一哈,楼上用的机型是三星的智能机?型号?

htc g12

网友:
如果摄像头安装在小车上用有线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
还不如用模拟信号的无线摄像头,然后接收器+USB视频转换,无线倒车摄像头有广角,还带刻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不如用模拟信号的无线摄像头,然后接收器+usb视频转换,无线倒车摄像头有广角,还带刻度。

这个方案可以 我搞过 效果可以 用的是2.4G wifi路由器对他有些干扰 好在有8个通道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