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如何计算正余弦表

楼主(2011-09-13):
最近在弄步进电机细分,这东西没弄过,不太懂。。我现在用的是8位DAC。。还请弄过的朋友,帮我弄两张128点正半周期的正弦和余弦表。。。。或者告诉我公式如何计算即可。。。我知道用excel很容易做。。但是本人不会用excel。。。囧RZ

网友:
C语言写个小程序,参数设置好,直接输出到txt文本里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公式不懂。。这位大大,懂么?

网友:
直接用C库的sin函数啊,需要什么公式?

网友:
C 语言中  sin(float 弧度) 软件打印生成一个文件。 如果不会写上位机 自己就用计算器敲吧。总比这样省时间

网友:
上位机不会可以用单片机串口输出结果呀

楼主:
搞定谢谢。。

/*  HELLO.C -- Hello, worl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include"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main()
{
    int x;
    int y;
    for(x=0;x<=90;x++) /*这是角度*/
     {
        y=255*sin(x*PI /180);/*余弦改为cos即可*/
        if(x % 9==0)
         printf("\n");
        printf("%d,",y);
     }
     getch();
}

网友:
呵呵,好简洁啊,我是直接输出到文件里面的

网友:
128位直接EXCEL再拷到H文件中

楼主:
/*  HELLO.C -- Hello, worl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include"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DOT  128 /* 点数*/
#define ZQ   90 /* 1/4周期*/
main()
{
    int x;
    int y;
    for(x=0;x<DOT;x++) /*这是点数*/
     {
        y=256*sin(x*ZQ/DOT*PI /180);/*余弦改为cos即可*/
        if(x % 9==0)
         printf("\n");
        printf("%d,",y);
     }
     getch();
}

改进版。。哈哈

网友:
这个占用多大ROM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大大。。看看。。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CNT    180          //点数
#define MUL    1024         //倍数
#define SFT    520          //偏移
#define PI     3.1415926535898          //圆周率

void main(void)
{
  FILE *fp;
  char str[] = {'0','x','0','0','0','0',',',0x2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short int m;
  unsigned long ss = 0;

  float j,k;

  fp = fopen("sin.txt","r+");

  for(i = 0; i < CNT; i++)
  {
    j = sin(2*i*PI/CNT);
    k = j*MUL/2 + SFT;
    m = (unsigned int)k;

    str[2] = (unsigned char)((m & 0xF000) >> 12);
    str[3] = (unsigned char)((m & 0x0F00) >> 8);
    str[4] = (unsigned char)((m & 0x00F0) >> 4);
    str[5] = (unsigned char)((m & 0x000F) );

    printf("%d",str[5]);

    for(n=2; n<6; n++)
      if(str[n]<10)
        str[n] += '0';
      else
        str[n] += ('A'-10);
      fseek(fp, ss, SEEK_SET);
      fwrite(str, 8, 1, fp);
      ss += 8;

  }

  fclose(fp);

}

刚刚下载了一个编译器运行了一下,没问题
注意要自己新建一个sin.txt的空文件,还有就是输出没有换行

网友:
我这里有个小软件,挺好用的,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y=256*sin(x*ZQ/DOT*PI /180),这个公式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2012-01-13):
我最近也在研究电机细分啊,看了一个礼拜,看不懂,

网友(2016-05-26):
大神,细分怎么弄哦?给点建议呗

网友:
用excel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