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DP从站测试

楼主(2011-09-13):
如何在没有PROFIBUS-DP主站的情况下测试主站?

网友:
完整的PROFIBUS-DP网络中必须有主站和从站,如果要测试从站,最低成本的方法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模拟主站的功能,对从站初始化-参数化-配置-请求数据的过程其实就是报文交换,波特率设9600就,地址要对上,这种方法只能简单调试,适用于从站开发,再就是用CP5611卡,买个500块钱的高彷的就行,还必须有SETP MICRO WIN5.4以上,SIMATIC NET V6.0以上,SIMATIC NET V6.0里有个OPC COUT 可以操作从站,并且可以给从站发数据。这样,CP5611卡就是主站。

网友:
有专用PC串口模拟主站报文的软件,不过报文速度和时序和实际有差距,不建议使用

LZ还是弄一个正规的主站比较靠谱
CP5611驱动比较麻烦,诊断信息也不完善,不建议新手使用
使用S7-300的PLC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