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用华硕X53S的本本没,商家说只能用WIN7的系统,我想换XP的系统,有在用的吗?

楼主(2011-09-13):
有谁在用华硕X53S的本本没,商家说只能用WIN7的系统,我想换XP的系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有在用的吗?

网友:
如果是sata硬盘, 最好是在bios里切换成ide兼容模式安装,  另外上网搜一下显卡、网卡这些有没有xp下的驱动。

网友:
我的本本双显卡,之前装XP+Win7双系统,XP下只能用集显。并且由于驱动问题经常死机……
现在win7+虚拟机~~~~反正XP只是为了quartus

网友:
新出的本子就不要考虑XP系统,确实需要就上虚拟机。
现在新的本子基本没有出XP的驱动,而且即使同一型号,本子的一些硬件配置也可能略有不同,到底用XP能不能装上全部驱动,只有拿到机器才确认得到。

网友:
没驱动的,老老实实用windows7吧

楼主:
我的显卡是双显的,一个集成一个独立,蛮烦的,WIN7下很多软件兼容不了,

网友:
华硕的本本要安装XP需要刷BIOS的,刷完不保、、

楼主:
要是能找到驱动,是不是就安装没有问题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刷BOIS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本本双显卡,之前装xp+win7双系统,xp下只能用集显。并且由于驱动问题经常死机……
现在win7+虚拟机~~~~反正xp只是为了quartus
VMWare Player是个好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的本本双显卡,之前装xp+win7双系统,xp下只能用集显。并且由于驱动问题经常死机……
现在win7+虚拟机~~~~反正xp只是为了quartus
vmware player是个好东西的~

就是用的VMWare
目录共享后还是比较给力的

网友:
虚拟机应该是将来PC的一个发展方向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的本本要安装xp需要刷bios的,刷完不保、、

不用 主要的驱动能找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