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ACT初始化JTAG出错,求助各位!!!

楼主(2011-09-13):
错误提示: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 12 16ERROR:Cse - A reference voltage has not been detected on the ribbon cable interface to the target system ( pin 2 ).  Check that power is applied to the target system and that the ribbon cable is properly seated at both ends.  The status LED on Platform Cable USB will be GREEN if target voltage is in the proper range and applied to the correct pin.
:49:03 2011

JTAG下载线别人能用,放到自己这边就不行,驱动也装了,不知道问题初中在哪里,求助大家!

网友:
下载线在别的板上能用 ,那就怀疑你的板是不是有问题了 ,查下供电 ,连接是否可靠之类的

网友:
jtag的参考电压脚(VREF)没接

网友:
多插几次试试,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最后插到后面的U口,前面的可能供电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线连到板子上后状态指示灯是绿色的,但打开IMPACT点initialize chain,就提示错误,灯也随之变为橙色,然后把impact关了灯又马上变回绿色。

网友:
这么怪异 ,是不是菊花链太长了 ,或者是供电不足 ?用示波器监一下电压 ,看 initialize chain时有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原因了,板子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一看多半就是硬件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电压等,另外看看下载电路是否有时钟或其他干扰,上拉加了没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