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fpc排线layout的问题,急求救!!

楼主(2011-09-13):
boss给了我一个touch panel 的方案,让我把上面的sensor,换成是另外一个公司的,然后把fpc排线重新layout,因为另外一个公司的sensor的通道数(或者说x,y)要比这个方案多一些,而且位置间距可能也会有些变化,所以换过后fpc排线也要重新layout。我现在的想法是弄到原理图然后把多的那一部分通道(x,y)从控制芯片上引出来,然后重新layout。
由于小弟是个菜鸟,layout也很一般,最重要的是我对液晶触摸屏这一块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请教大侠们能指点下layout的时候要注意哪些?
事情很急,还请知道的大侠多多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叫老板别换了,都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大哥说的很简单,但这样貌似不太可能。

楼主:
我看了老方案的layout上面走了很多差分线,我不知道做这个是不是对信号的要求比较高,希望高手们能指点下我在做这个layout时有需要注意的没有?

网友:
我来学习的,结果来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