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四轴的时候,4个商品电调的5V 输出并联,可以吗?

楼主(2011-09-13):
4个5V的输出,都是电调由12V转到5V得来的,

给控制板和舵机的时候,并联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比如一个电调短路,会不会4个电调一起死翘翘?~~

楼主:
这个应该和电池并联不太一样吧?所以发上来问问

网友:
一般的电调里就是7805,40a以上用dcdc。
一般不要并联,可以用外置大电流be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电调里就是7805,40a以上用dcdc。
一般不要并联,可以用外置大电流bec

看KK飞控的说明书,直接就是并联了的~所以很纳闷

网友:
一般不能并联,除非是 同一个型号的 esc , 并且 同一批次的7805, 这样压差就很小,可以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能并联,除非是 同一个型号的 esc , 并且 同一批次的7805, 这样压差就很小,可以并联

否则的话,假设ESC一个输出5.2V,一个4.9V,那么4.9V这个就会被灌电流,5.2V这个就会增加负担,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电调里就是7805,40a以上用dcdc。
一般不要并联,可以用外置大电流bec
看kk飞控的说明书,直接就是并联了的~所以很纳闷

引用图片

所以我把KK飞控的中间红线切了。

网友:
大胡子正解,把4个电调留一个,其他三色的中间5v电源线挑出来,不要接到飞控上

网友:
直接并联不会有大问题

不过最好还是外部独立供电

话又说回来

如果4个电调烧了一个了

还有可能不炸机吗

如果有

那么外部独立供电非常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啥不能直接并联呢?

干电池都可以并联输出,同样的LDO并联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吧??????

网友(2014-11-05):
商品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