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flash大小问题

楼主(2011-09-13):
我用的单片机型号为STC12C5608AD,它的flash容量是8K吗?在程序编译过后生成的.hex文件的大小为14KB,却可以烧写成功。我想问的是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大小(即多少KB),必须小于flash的容量才能烧写成功对吗?通常说flash的容量就是所能加载的最大的.hex文件的大小吗?菜鸟诚恳请教!

网友:
又来月经贴
去看看.hex和.bin文件的区别吧。
提问前最好先百度或Google一下。

网友:
8K是指二进制文件,hex是16进制而且是字符型,占空间较大,大约是二进制文件的两倍多,8KFLASH大约能放23KHE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B:
编译后有真实的代码大小显示,显示的才是所占的真正空间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B:
编译后有真实的代码大小显示,显示的才是所占的真正空间

   24 256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396 bytes of readwrite code memory
    1 904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28 140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请问 像这个,怎么计算占用flash空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