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控制信号 直接控制两路步进电机驱动,请问如何实现?

楼主(2011-09-13):
我这两个电机要动作一样,想直接用一路控制两路。

是不是需要一个东西?

网友:
有的控制器支持串联,可以用用一路信号驱动两个控制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线并联就行了,我试过!

网友:
加大点儿驱动电流......

网友:
更倾向于直接把控制信号输给两个相同的驱动器,驱动器控制信号输入接口应该是高阻态吧,并联一个没啥问题。如果能保证不丢步的话(没有什么会卡住的东西),会工作的很好。
如果是单个大驱动器连两个电机,总电流是大于其中一个的额定电流的,如果电流不平衡,那么其中一个就容易过热。

回复 网友A:
有的控制器支持串联,可以用用一路信号驱动两个控制器的。
串联吗?我觉得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