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参数疑惑请教?

楼主(2011-09-13):
以前没用过点阵液晶,今天看一型号为CA320240C的点阵液晶,其中有2项参数不太明白,
驱动参数:1/240Duty 1/16Bias
请问该2项参数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
DUTY占空比,BIAS偏压。前者是指com为240,后者指最小偏压可以为电源电压的1/16.

楼主:
先谢谢灰机。
对于占空比,在PWM里,我可以理解。
但用在液晶这里的,还是不太明白?
还有最小偏压,是指具体哪个偏压?
烦请再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占空比就是你的液晶每次扫描320个点,每个扫描周期240次,就把一整屏数据刷新完了,如此周而复始。

液晶显示也是类似二极管点阵一样行列扫描,但液晶是没有极性的,正负电压都有效,所以不能把整个电压加上去,要分为选通和半选通,两者电压相差越大对比越明显,但太大又会造成某些半选通部分被点亮,所以加到液晶的电压会分为电压的n/16。建议查下液晶显示的波形,我这里传不了图,解释不是很清楚。

网友:
如果大侠们有空,能否详细讲解一下液晶屏的各项参数及液晶屏的驱动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
自己看看COM 和SEG上面的波形就明白了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回头去翻翻datashee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