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对于电压和电流一般的坚持,请教老手!

楼主(2011-09-13):
对于电压,一般是用电阻做分压式,送给mcu做检测,然后电流是怎么做检测的呢?并希望能对电流能进行可调?

网友:
参考春风的,就可以了!!
用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放大检测

网友:
嗯 我最近要在改!! 参考那个m8 和Lm2576的 把运放改成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