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检测sc2262发射模块发射出的信号

楼主(2011-09-13):
如何用示波器检测sc2262发射模块发射出的信号

网友:
2262的输出脚不是有信号输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有个pt2262发射模块,现在自己焊了个pt2272超再生接受模块,但是不能遥控啊,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发射模块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呀!?

网友:
注意编码电阻的匹配啊,看看手册吧,很简单的,再简单的就是发射的时候把发射模块靠近电脑喇叭就知道有没有工作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好像没什么反应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电脑喇叭没反应啊,是不是发射模块有问题呀

网友:
现在自己焊了个pt2272超再生接受模块??????确认是超再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万用表测量接受模块10端电压,总是为0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这个没法遥控(或者说接收不到)的因素多了,首先是匹配电阻,其次是天线,最好是买同一厂家的2262和2272,这样匹配电阻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就可以排除了,还有那个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也最好买别人的成品先做测试!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再补充一点:2262有两种型号,一种ir应用、一种rf应用,区别在于从输出信号是否调制38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