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互补滤波器?希望大牛们能给出详细过程,让我们这些菜鸟能够快速入门

楼主(2011-09-13):
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互补滤波器就可以实现简单的惯性测量,而且比卡尔曼滤波器门槛低。希望各位大牛能给出一个较为详细的教程或者文字,让我们这些菜鸟快速入门,加快四轴的国内研究~

楼主:
哇哇~~怎么没有人帮个小忙呀~~~

楼主:
哎~~看来大牛们对这个都没啥兴趣~~没办法了...............

网友:
我简单地说下,希望有帮助。
互补滤波器就是根据传感器特性不同,通过不同的滤波器(高通或低通,互补的),然后再相加得到整个频带的信号。
例如,加速度计测倾角,其动态响应较慢,在高频时信号不可用,所以可通过低通抑制高频;
陀螺响应快,积分后可测倾角,不过由于零漂等,在低频段信号不好。通过高通滤波可抑制低频噪声。
将两者结合,就将陀螺和加表的优点融合起来,得到在高频和低频都较好的信号。
互补滤波需要选择切换的频率点,即高通和低通的频率。

网友:
x=x1+w(x1-x2),w的取值取决于x1、x2的方差,x1方差越大w越大

网友A:
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691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jieamd&bbs_id=1025

问题不在于门槛有多高,而在于你想把脚抬多高

网友B(2012-12-04):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691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 ...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    想请教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    想请教些问题

随便逛逛,正好看到了,请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逛逛,正好看到了,请讲

关注了一下论坛里面的四轴的帖子,发现楼主的发言很有见地。
楼主的四轴应该是做成功了
1、不知道是采用的互补滤波还是kalman?
2、对传感器数据是先滤波然后再融合,还是滤波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数据融合
3、控制四个电机是采用的什么算法,看了一些帖子上说用的PID,但是微型四轴的直流电机怎样做到闭环的PID呢?

网友(2013-11-26):
引用 网友A:
随便逛逛,正好看到了,请讲

不知道层主还在不,你那个网址失效了,想学学。最近在学习互补滤波器

网友C(2014-03-29):
层主的网址失效了,想学学,能补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层主的网址失效了,想学学,能补一个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69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