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适合个人项目的封装比较小的单片机有哪些?电路板在1*2平方厘米以内,尽量

楼主(2011-09-14):
请问有没有集成RTC,像DS1302,PCF8563的;能提供10个IO左右,若没集成RTC需要更多IO。
关键是能适合个人项目。

网友:
430SSOP封装的就可以。

网友:
STM8S103F3P6,8K FLASH,TSSOP20

网友:
QFN封装的比较多吧。像C8051F930(内置DC-DC,供电电压范围0.9~3.6V),带USB的C8051F381,这两款IC都是QFN32封装,5mmX5mm大小。

网友:
楼主会用哪种呢。

网友:
我有2只点菜机,内有430单片机,带6行汉字显示lcd屏,JITA口烧写,带无线模块,如果感兴趣,明天上图。
上淘宝,买2手,当开发板玩。

网友:
LPC1114有款貌似和大头针头一样大

网友:
对,就是楼上说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