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来做语音,图像的传输

楼主(2011-09-14):
语音和图像数据,通过ZigBee网络来传输,可行吗?实现的时候,图像,语音如何编解码,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们,请指教。

网友:
ZigBee传图像,波特率只有250KBPS!

网友:
250K还是理论上的最大值

网友:
ZIGBEE ,目前只适合传输 小数据量、频繁的数据。

网友:
不太现实。ZIGBEE本身还有很多数据要传。

网友:
语音,图片可能还可以,图像就算了吧

网友:
协议开销比较大,做过传语音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的话,一般也是一帧一帧的传送,到了接收端再恢复出来吗?我现在考虑用zigbee传送一个低分辨率的图片,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如果不考虑速度,传送图片,而且图片的数据量控制不是很大,该如何实现?大仙们指点一下。

楼主:
看了几篇文章,就把一大堆zigbee的优点和图像传输结果罗列了一下,完全不讲图像传输如何实现,完全在忽悠。我想zigbee来做个低分辨率的图片传输,有这个方面经验的大神门,给点指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用速率大约50ms传80字节,你看看图像数据量多大,根本不现实

网友:
我见过500米的语音产品。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图像数据量如果只有几k,如何实现比较好,谢谢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指点下语音是如何编码,传输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专门的芯片,NRF24Z1,淘宝上接受发送一对模块最低才80元,CD音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用zigbee协议来做,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关注中,之前也想做图像的,但感觉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终还是决定,不用zigbee来做图像。

网友:
Zigbee做图像传输,现在基本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