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有了这个泵也不能达到我想要的功能,怎么办?

楼主(2011-09-14):
工厂里面有很多个100L开口的那种化工桶,主要存储酸碱等溶液。然后配比加工成不同浓度的溶液。
以前都是人工来操作的,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弄到一个稍大的容器里面配比。

工人觉得这样做很辛苦,当然的确也是比较辛苦。特别是生产量大了以后,每天的任务都比较重。
前段时间想用泵来抽,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发现有专门抽浓酸浓碱的氟塑料化工泵,我从里面选了
一个自吸的。后来跟他们的技术沟通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个泵也不能抽空,如果抽空一分钟泵就
会损坏。而且抽空以后里面就液体就没有了,需要再次灌液。

可是我们有这么多个100L的化工桶要抽,每抽完一个就需要把吸的管子放到另外一个桶里面。
就是我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够在快抽完的时候去关掉泵的电源。况且这个事还是让工人来操作。
他们更不会每次都这么讲究的。

所以想跟坛里面有经验的讨论一下,如何才能够在快抽空的时候让泵自动停止。我的泵两端接的都是
抽水的那种软管,最好是在吸入口能够有一个什么玩意检测抽空最好,或者管子中间有个检测最好,
那样泵里面的液体就不会空,就可以不用灌液。想了老半天也不知道该去找一个什么商品完成这个功能。
但是如果有现成的商品可以直接完成这个功能那是最快最方便的。就只能请教一下各位了!

网友:
用磁力泵,泵的入口加一个低开启压力单向阀(类似二极管),觉得不可靠就在出口也加一个单向阀.

网友:
加个流量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磁力泵,泵的入口加一个低开启压力单向阀(类似二极管),觉得不可靠就在出口也加一个单向阀.

楼上的哥们 你说的意思好像只是让泵内的液体不回流
可是假如抽的桶已经空了 泵继续在抽 那不是里面的液体都会被
抽空掉,泵也就损坏了?

还有你说的磁力泵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因为我是抽浓酸浓碱,必须要非常耐腐蚀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内部衬氟塑料的磁力泵,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说的泵是同一种泵。

网友:
1)如果桶里面的液体都没有了,泵就会抽空. 这样的话,第二次用就需要加液体. 另外一般情况下,磁力泵都有点吸力的,如果液体不是太粘稠没有问题.
2)磁力泵是一个全密封的泵,电机的轴和泵里面的叶片通过磁力耦合传动.酸碱啥都行,就看泵的材质了. 另外隔膜泵也可以,隔膜泵可以打粘稠的八宝粥,呵呵
另外磁力泵和隔膜泵短时间抽空不会损坏,如果担心,就加个小传感器(压力开关,温度检测,电容检测,触动检测,随意DIY)到泵的出口,或者检测一下泵的电流也行.
你是自己用,发挥的余地很大,就地取材.好坏都是自己用.

网友:
把化工桶放高处,桶底压管子一头,另一头向上抽气(超大号针筒),然后拿掉针筒迅速向下放置到小桶里,出水口要低于化工桶液面,这样桶里的液体就会因为虹吸管的原理而自动流出来.
这也适用于鱼缸换水......
貌似太危险了,毕竟是强酸强碱!万一不小心流出来......

网友:
楼主还是用隔膜泵吧

隔膜泵在快要抽空时,响声会和正常抽时明显不一样,工人凭经验很容易知道有没有料!

隔膜泵也有内部衬氟塑料的

隔膜泵短时间空抽一会也没有多大问题;

不好的地方是要有压缩空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化工桶放高处,桶底压管子一头,另一头向上抽气(超大号针筒),然后拿掉针筒迅速向下放置到小桶里,出水口要低于化工桶液面,这样桶里的液体就会因为虹吸管的原理而自动流出来.
这也适用于鱼缸换水......
貌似太危险了,毕竟是强酸强碱!万一不小心流出来......

哈哈 哥们你太厉害了  我们的工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管子两端灌满水  然后利用虹吸原理  放出来
是可以这样做的 不过到一定高度了 就吸不出去了  因为桶开口是在上面
管子也是在上面进入的  不过这样的确减轻了一部分工作量

网友:
空吸的电流和有载的吸好像泵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
如果化工桶嘴巴不是很大,或者有缩口,等到第一次吸不出去时,把桶倾斜着放在专用的倾斜架上,再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还是用隔膜泵吧
隔膜泵在快要抽空时,响声会和正常抽时明显不一样,工人凭经验很容易知道有没有料!
隔膜泵也有内部衬氟塑料的
隔膜泵短时间空抽一会也没有多大问题;
不好的地方是要有压缩空气!

隔膜泵我用过 我是用在抽润滑油的时候 是那种比较小的好像叫普兰迪隔膜泵抽的速度好慢啊
我抽润滑油几分钟才才能抽四五升 当然如果抽水那的确是很快
不过不知道隔膜泵是不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耐用 而且打个比方我抽酸 98%的浓硫酸
比重是1.84  密度很高的 我当时在淘宝上面看了一下 有人说这泵抽个几次就不是太好用了
而我又是抽化工产品 所以当时我才想选择一个专业的抽酸碱泵

楼主:
忘记说了 我现在准备采购的这个氟塑料自吸泵 配的电机是3kw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要用这么大的电机 根据我的需求每分钟能达到抽取
60L的速度我就满意了 或者稍微小一点也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空吸的电流和有载的吸好像泵的电流不一样

恩 没错 哥们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
而且我也知道 好像是有一个元器件 可以检测到电流变化而自动关机
名字我忘记了 很久以前在网上查过 好像叫什么空运转什么仪器去了
但是有一点我感觉不是太好  难道非得等泵里面的液体都抽空了
要从新来灌入液体了 再停机 那不是每次很麻烦

网友:
这个水泵的泵体貌似是不锈钢,不知里面的泵叶会不会也是.最重要的能不能抵抗强酸和强碱的侵蚀.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果桶里面的液体都没有了,泵就会抽空. 这样的话,第二次用就需要加液体. 另外一般情况下,磁力泵都有点吸力的,如果液体不是太粘稠没有问题.
2)磁力泵是一个全密封的泵,电机的轴和泵里面的叶片通过磁力耦合传动.酸碱啥都行,就看泵的材质了. 另外隔膜泵也可以,隔膜泵可以打粘稠的八宝粥,呵呵
另外磁力泵和隔膜泵短时间抽空不会损坏,如果担心,就加个小传感器(压力开关,温度检测,电容检测,触动检测,随意diy)到泵的出口,或者检测一下泵的电流也行.
你是自己用,发挥的余地很大,就地取材.好坏都是自己用.

呵呵 可惜我没搞过自动化 对那些小传感器 压力开关 温度检测 电容检测 触动检测
这些器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好了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该放在哪个位置
因为都是一些超级危险的腐蚀性产品 就金属而言大部分都会损耗很大 以前用铁做过容器
不到一年时间重量可以减少至少30%的重量 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塑料的储存方式

网友:
超声波测液位行不行???
非要抽的很干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超声波测液位行不行???
非要抽的很干净吗?

噢  这个方法好像看起来不错 不用抽的很干净因为都是100L的开口桶
剩下的我们可以叫工人拿过去倒就行了
不过我有个疑问,因为是抽很多个不是很大的桶,可能两分钟抽一个,抽完一个又把管子拔出来
抽另外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要非常牢固的固定住?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超声波测液位行不行???
非要抽的很干净吗?
噢  这个方法好像看起来不错 不用抽的很干净因为都是100l的开口桶
剩下的我们可以叫工人拿过去倒就行了
不过我有个疑问,因为是抽很多个不是很大的桶,可能两分钟抽一个,抽完一个又把管子拔出来
抽另外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要非常牢固的固定住?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

在化工桶盖子中间钻一个大孔,两个小孔,不能离的很近,防止超声波误判.大孔穿出液管子,小孔装超声波探头,另一个小孔透气用.硅胶密封.要抽哪个桶就把盖子扣在上面,拧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超声波测液位行不行???
非要抽的很干净吗?
噢  这个方法好像看起来不错 不用抽的很干净因为都是100l的开口桶
剩下的我们可以叫工人拿过去倒就行了
不过我有个疑问,因为是抽很多个不是很大的桶,可能两分钟抽一个,抽完一个又把管子拔出来
抽另外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要非常牢固的固定住?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
在化工桶盖子中间钻一个大孔,一个小孔.大孔穿管子,小孔装超声波设备,硅胶密封.要抽哪个桶就把盖子扣在上面......

楼上的都是好主意哈哈,怎么高人都是中午不吃饭,不休息哈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去试试呵呵

网友:
水族馆不是有那种自吸管吗,一头放在鱼缸里,另一头扔地上,在鱼缸那端上下抖动几次,水就自动出来了,不用事先灌水,也不要吸水,更不用往鱼缸打压。参考这个,换点材料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水族馆不是有那种自吸管吗,一头放在鱼缸里,另一头扔地上,在鱼缸那端上下抖动几次,水就自动出来了,不用事先灌水,也不要吸水,更不用往鱼缸打压。参考这个,换点材料应该可以吧?

噢  这个 我没见过  不过你说的情况是放掉鱼缸的水 一般鱼缸应该会是在水平面以上
如果我要转移的液体 跟水平面一样高 甚至还要低一点 估计这样还是不行的

网友:
再来一个方法,用气压往外顶,弄个专用的盖子买个气泵,一个高管一个管进入浓酸中,往桶里打气

网友:
楼上的不靠谱,这种强酸强碱的玩起来弄不好成废人。气压大了,炸了就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上的不靠谱,这种强酸强碱的玩起来弄不好成废人。气压大了,炸了就惨了。

哥们 严重赞同 第一 化工桶你想气密性好 除非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实验差不多
那么多个桶 不可能规格都是一摸一样 盖子可以盖的一点缝都没有
再就是里面的东西 不允许你加这么大的压强去做
不信你去厂里面看看 那些蚊子啊 苍蝇啊  只要飞进去了 可能过一下就是一堆黑黑的炭灰了
可以用这种方式顶住这个压力在做这个事的人应该很少 呵呵

网友:
2003年给中科院微电子所做过酸碱中和的东西,用的是德国的一种泵,泵氢氧化钠的,他的流量是和给定的脉冲成正比的,当时是根据罐体中的液体体积,通过计算控制时输出的脉冲估算有没有用完。到快用完时就不工作了!你可以搜索一下这种泵,用在强腐蚀的工况下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资料了,

网友:
其实你的想法太笨。只要把桶升高问题就解决了。用倒的办法远远安全于吸,并可比较远的地方操作。
你的桶应该有一到两个口,并且每个口都有盖。
首先人工打开盖,将口转到特定方向,升高倾斜,便可倒出。
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做一个于口吻合的接头接于口上。将更为安全。至于倒完与否可加接一截玻璃管,一目了然。打开另一口进气。
对桶的操作可参考,垃圾桶装车的方法,也许与你的桶垃圾桶不同,做个架子就可解决。

没有那么高科技,也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用自吸泵。

网友:
用隔膜泵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其实你的想法太笨。只要把桶升高问题就解决了。用倒的办法远远安全于吸,并可比较远的地方操作。
你的桶应该有一到两个口,并且每个口都有盖。
首先人工打开盖,将口转到特定方向,升高倾斜,便可倒出。
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做一个于口吻合的接头接于口上。将更为安全。至于倒完与否可加接一截玻璃管,一目了然。打开另一口进气。
对桶的操作可参考,垃圾桶装车的方法,也许与你的桶垃圾桶不同,做个架子就可解决。
没有那么高科技,也没有那么麻烦。

哥们你是没看过现场,如果一桶200多kg的东西,而且里面装的是危险品
就算我比较牛我有吊车 做一个架子可以吊起来,可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
非常的危险,因为升降的过程肯定会有外力,经常在他们装满液体的时候挪动他们,搞不好那一天桶子就会突然损坏
能够不移动包装他们的容器 是最稳妥的

网友:
在泵和化工桶之间增加一个密封透明的容器。工人通过这个容器来观察。只要容器中还有液体时停泵,泵就不会需要重新灌液。
在这个容器中也可加传感器来自动切断泵

网友:
不要用泵!用抽真空的办法,把酸液先抽到上面的备用桶,再把酸液放到下面,安全可靠。

网友:
在吸管的末端加个浮力开关(那种全塑料全密封的),开关的引线沿吸管引出到泵体附近,在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嗯……我想的是用蠕动泵。不过排量貌似有点低

网友:
那些说要抬高桶的一看就没干过活,用泵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劳动强度,100L的桶,200多斤,不知道说要抬高的的人是不是大力士。我们以前也用泵,后来发现有楼主说的问题,后来采用喷壶的原理,采用压缩空气向外打的办法,就是要使用空压机。

网友:
引用【31楼】21cnzhong 普通会员
在吸管的末端加个浮力开关(那种全塑料全密封的),开关的引线沿吸管引出到泵体附近,在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这位仁兄出的点子比较靠谱----液位或压强检测使用环境、条件比较苛刻;使用浮力(耐腐蚀)开关控制马达足矣。剩余的液体只能人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