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09-14):
我用的芯片是0526的在用钟表定时器时,发现中断进不去,晶振也不起振,初始化代码如下
    PCC = 0x00;
    RSTOP = 0;
    while(!RSTS){};
    MCM = 0x00;
    while(CLS) {};
    MSTOP = 1;
    OSCCTL = 0x10;
    LSRSTOP = 0;    // 开看门狗
个人觉得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奇怪的是用万用表碰下就可以了,而且是有的板子正常,有的板子不能起振,望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是匹配电容问题,请严格参考datasheet上面所说的,不要超出最大限制值。

网友:
设置有问题,OSCCTL应该放在最前面,停机之后才让副时钟起振。没法振

看错了,mstop是停止外部主时钟,以为停止了内部高速,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