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速度较快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1-09-14):
我用过STC89C52RC做光栅尺的读数,但是发现响应速度慢了,请介绍一下用什么单片机能快些?

网友:
AVR,51不能满足你的可以用AVR

网友:
stm32应该够快

网友:
随便哪个都比12时钟一个周期的51快。
430,avr,pic,甚至stc 1t的单片机也行
追求极致的话可以看看C8051f 有款能上100Mhz的单片机 貌似是C8051F120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C8051F120,100MHz主频,外设也很丰富。

网友:
用fpga把,伺服电机后面的光栅编码器就是fpg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电路也可以的,不一定要FPGA,先用数字电路预处理一下,再用单片机处理资源就足够了。

网友:
你要先估计系统的要求,再考虑单片机选型。

网友(2012-05-27):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方法捕捉脉冲的,是用中断吗?。我也准备弄光栅读数了,不知道楼主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看看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速度不够,如果是捕获的问题,选带正交解码模块的单片机,如果是运算的,可考虑浮点模块或带dsp,或是高主频的

网友:
STM32 这个绝对快、
最近准备玩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