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新的示波表,大家推荐下型号

楼主(2011-09-14):
平时出差需要用到示波器,台式的太纠结了。
去年1200买过一个,感觉还行,电池只能用不超过5小时吧

大家有没有合适型号的推荐下,要求最好在1500元以内,场合就是低压功率驱动器需要用到的。

网友:
魏坤那个吧,这个价格不好找,前几天申请了两台F123,¥15290/台。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若要买隔离的,那只有3家,FLUKE/CA/SIGLENT,价格也比较昂贵,相对SIGLENT的应该便宜不少。

若要买非隔离的,大把选择,价格也相当低廉,个人推荐OWON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可以用用优得德的产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