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vr studio编译不成功的问题,avr-objcopy: 'newway.elf': No such file

楼主(2011-09-14):
最近在做角度传感器,写了一个ADC的程序验证下可就是在avrstudio里面编译不成功,错误提示avr-objcopy: 'newway.elf': No such file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程序很简单,核心是mega128,jtag在线调试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void adcinit()
{
ADMUX=(1<<ADLAR)|(1<<0);
ADCSRA=(1<<ADEN)|(1<<ADIE)|(1<<ADPS2)|(1<<ADFR);
}

main()
{

DDRB=0xff;
adcinit();
while(1);

}

void ISR(ADC_vect)
{
PORTB=ADCH;
}

网友:
同样的错误

网友:
SIGNAL(SIG_ADC)
{
        PORTB=ADCH;
}

楼主:
avrstudio在4.13后支持isr的中断表达方式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studio4.19的编译结果,但是换了4.17或者4.13后就不再有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2-01-13):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3-26):
碰到同样问题,4.19出错

网友:
不能使用中文目录。

网友(2012-08-14):
不明白啊..............

网友:
好像是高版本不支持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