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行数据,如何用c语言使用单片机rd wr引脚,控制tlc1594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1-09-14):
小的不会汇编,很头大啊,最近做串行ab数据采集,程序很大,不方便用单片机的io模拟时序,可是又不会用rd,wr,求高手调_教
如何用c语言使用单片机wr,rd时序,另外,产生时序tlc1549可以使用吗?
最好有例案看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了?

楼主:
顶起,求高手

网友:
void DIX_TLC1549(void)        //60 cycles
        {
                ACC=0;
                B=0;

                //CS=1;
                //_nop_();
                //_nop_();

                CS=0;
                _nop_();
                _nop_();

                CLK=0;
                D09=DAT;
                CLK=1;

                CLK=0;
                D08=DAT;
                CLK=1;

                CLK=0;
                D07=DAT;
                CLK=1;

                CLK=0;
                D06=DAT;
                CLK=1;

                CLK=0;
                D05=DAT;
                CLK=1;

                CLK=0;
                D04=DAT;
                CLK=1;

                CLK=0;
                D03=DAT;
                CLK=1;

                CLK=0;
                D02=DAT;
                CLK=1;

                CLK=0;
                D01=DAT;
                CLK=1;

                CLK=0;
                D00=DAT;
                CLK=1;

                CS=1;

                ADH=B;
                ADL=ACC;
        }

CS、CLK和DAT是单片机的引脚,D00~D09是位地址单元:
sbit        D15=B^7;
sbit        D14=B^6;
sbit        D13=B^5;
sbit        D12=B^4;
sbit        D11=B^3;
sbit        D10=B^2;
sbit        D09=B^1;
sbit        D08=B^0;

sbit        D07=ACC^7;
sbit        D06=ACC^6;
sbit        D05=ACC^5;
sbit        D04=ACC^4;
sbit        D03=ACC^3;
sbit        D02=ACC^2;
sbit        D01=ACC^1;
sbit        D00=ACC^0;

掉哟过一次之后高两位在B,低8位在A。

网友:
WR和RD是在访问外部数据的时候有用的
你定义一个指向外部变量的指针,如
unsigned char xdata *p;
然后算出你外部器件的地址,比如你的CS接在P2.0上,这时候把P2.0拉低就是选中你外部器件
p = 0xfeff;
往外写数据的时候就
*p = 0;
这时候WR有效,且地址p2.0为低,选中你的器件

读的话就是
x = *p;
这时候RD有效,且地址P2.0为低,选中你的器件

网友:
呃,看错了,是串行。。

网友:
这个难度不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行怎么办呢?

网友:
第一次看到串行用rd、wr实现,兄弟转换下思路吧,RD/WR是为并行准备的。你可以考虑用串口或者SPI接口实现。

网友:
RD/WR脚是8080总线当中的控制线,1549没记错的话是SPI总线结构的,两个总线结构都不一样,肯定不能硬件连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spi总线怎么连啊?

网友:
看手册,里面有时钟线、数据线只类的。一般也有基本接法,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标准51没有硬件SPI接口的,要用的话只能是用常规IO口通过软件模拟SPI时序,才能实现和1549的通讯。
至于时序嘛,参见1549手册咯~ 个人感觉写这种时序还是很考验编程的

P.S. 刚看到了不方便模拟时序,那串口的移位寄存器模式能用不?这种模式和SPI的时序还是有些相似的。

网友(2012-08-29):
上传一下这个器件的原理图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