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请教一个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
例如,我现在要用P4口做TB的捕捉,现在设置P4口,不知道可不可以?

P4DIR&=~BIT1;
P4REN&=~BIT1;
P4OUT|=BIT1;
P4SEL|=BIT1;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P4DIR&=~BIT1; 这一句已经将P4.1设置为输入;
P4OUT|= BIT1; 这一句就无效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4OUT |= BIT1;  P4OUT在输入状态下是设置电阻为上拉还是下拉用的
不过P4REN&=~BIT1; 不是禁用了Pull Resistor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