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掉线后一直拨不上

楼主(2011-09-14):
一个带GPS、GPRS的产品,装在车里,正常工作没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半天、一天的样子会产生掉线后一直拨不上的现象,如果将电源断掉重新上电后又正常了。但是裸板在公司跑几天也都正常,大家帮忙分析下,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引起的呢?

网友:
显然是硬件了,车里环境和办公室能比吗?

楼主:
那主要会有哪些情况引起的呢?现在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主要应该是电源吧,车上电瓶电压很不稳的,尤其打火瞬间。最好拿两个设备做实验,一个单独拿一个电瓶给它供电,另一个和原来一样,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
朋友,你这个情况很正常,需要给gprs模块做个单独的上下电处理
另外,GPRS模块电源前面应该放一个大大的电容哈

我原来就是做GPS的,要做好,头痛哈,很多问题要解决,不是在公司能跑不断线就OK,即使你在公司能跑一个月,也不比车上一小时

楼主:
GPRS电源通过LM2596芯片过来的,宽电压范围。
GPRS模块电源前面放了个2200uF的电容了。
单独上下电倒是没有,原先的设想是设备24小时供电的。只有模块ON/OFF控制。

楼主:
昨天通过串口连接了下,发现串口也通信不上,GPRS拨号的灯也显示没有在拨号,应该是程序死掉了的原因吧?否则串口应该是可以通信上的呀

网友:
所有车载gps都是24小时长电的
另外要考虑到打火,干挠,模块不晓得你用的是哪家的!!!

各家的模块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要用自己熟悉的就好

楼主:
模块用的是广和通的G600。
现在的情况是接上位机的调试串口都不通信了,按道理正常是可以通信的,和模块无关的

网友:
综合因素的影响,需要全面考虑

网友:
模块的开关机信号线、复位信号线、SIM卡信号线要处理好,上下拉,电容,包络地都要处理好。汽车上用的尤其要注意这些。
模块供电要采用单独一路,一个MCU可控的电源开关是必须的。

对于新模块,便宜不是硬道理,自己做产品不要当了别人的小白鼠。

网友:
广和通!!!!
你只看价格去了。。。。。。。

性能呢,还用在车上。。。。。。

楼主:
广和通不好吗?
和华为MG323是Pin to Pin,当初是想用华为的,但是华为的不是老要死机什么的么,就换了广和通的

网友(2011-12-31):
1 电源
2 服务器wangluo
3 软件复位
4 天线(信号)不好
都会引起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