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个无刷无感电机的样品,看了一下原理图,没有理解stm8s903的31脚的作用?请哪位指点

楼主(2011-09-14):
这是一张无刷无感直流电机的原理图的反电动势采样的电路,用的是st903开发的,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31脚的作用?用示波器测试该脚的波形为pwm输出。这个pwm好像跟电机的转速有关。

31脚截图 (原文件名:903.jpg)

楼主:
好像不太清楚:再来一个补充,红色标记的引脚:

31脚位置 (原文件名:903-1.jpg)

楼主:
再上一张完整版的:

网友:
图看不清.........

网友:
LZ,转成PDF,发上来!

楼主:
上一下pdf文件:

网友:
检测无霍尔电机位置的

回去帮你看看程序就知道了

楼主:
31脚的确是连接在检测电机位置的三相处,就是没有理解这个31脚的控制作用??

楼主:
31脚的确是连接在检测电机位置的三相处,经过测试转速越高31脚输出的PWM的占空比越大,就是没有想通这个电路的作用,做过的兄弟指点一下哦!

网友:
程序呢。看下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1脚的确是连接在检测电机位置的三相处,经过测试转速越高31脚输出的pwm的占空比越大,就是没有想通这个电路的作用,做过的兄弟指点一下哦!

6楼不是说了吗!

楼主:
我可能表达不太清楚,我也知道是检测电机位置用的,但是我没有理解的是这个占空比如何得来的?因为我要按照这个样品来做自己的程序,所以得弄明白哦!跟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介绍一下这个31脚位输出pwm的程序控制方法吗?就这点一直没有搞明白!先谢谢了。

网友:
mark 下,偶也有块这个板子,一直没有st_link 一直没动过

楼主:
做过的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哦!!

网友:
我不明白第32脚为什么那样接,看了好久都没明白。希望高手讲解一下

楼主:
我想了一下估计是相位角补偿的。但究竟是怎么个补偿方法?软件如何补偿?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2012-01-11):
回复 网友B:

你好朋友请问有此单片机做的电动车控制器方案!如有联系我谢谢18921967040 13063738791

网友:
以前看到的:三极管Q3/4/5集电极的电阻为电容

但是效果应该是如13楼所说;

网友(2012-07-05):
楼主大人,全部原理图能共享下吗?呵呵

网友(2012-12-12):
程序好像在论坛上有个DEMO

网友:
这个板子直接驱动电机吗?没有一点儿隔离的啊,MCU不会受干扰啊?

网友:
该引脚输出 TIM1_OC4 用来砍电压的。
使用该功能的为非在线式检测BMEF。
加入该功能后,AD引脚的电压波形为连续的类似矩形的波峰。可以大大减轻MCU的劳动强度。

主要是高压场合使用,低压场合可以不用。

网友(2013-06-21):
,继续等待

网友(2017-04-19):
我也没搞懂啥原因。楼主现在知道了么??

网友:
我也没搞懂,同问。

网友(2019-08-07):
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