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的疑问

楼主(2011-09-14):
为什么上电以后电机工不工作,298都会发烫手。
l298驱动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sensing悬空了吗?

网友:
图看不清啊,都不知道电机在哪?放个全桥干什么?元件少了点,不工作也正常。先好好看看手册吧,按手册来准没错。

网友:
肯定是接法有误   下面的图示看看

网友:
应该是你接错了

网友:
最近正在做

网友:
我这里有L298N模块,回头给你贴上图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以前也用过L298N,当时是用步进电机的,发现sensing悬空,当sensing接地时候就可以用了。

网友:
应该是接线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灰常看不清楚

楼主:
同一种接线方式,人家的不会烫,只有我的会烫,会不会和程序有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