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OV7670输出YUV格式的寄存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14):
手册上说输出yuv的顺序是由寄存器0x3a bit[3]和0x3d bit[0]共同决定的:
0x3a[3]      0x3d[0]
    0         0       :      Y U Y V
    0         1       :      Y V Y U
    1         0       :      V Y U Y
    1         1       :      U Y V Y
假如寄存器设定为0x3a[3]: 0, 0x3d[0]:0 ,则输出为两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YU ? 哪个是高位?

网友(2013-01-05):
你好,你的ov7670弄的怎么样了?我现在也在做,传授点经验呗。默认情况下输出的数据是图像数据吗?怎么采集回来显示的是一片模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