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卖家送的nrf905收发源代码,请教一下,如何进行广播,就是一个发,其它都能收到。谢

楼主(2011-09-14):
本程序,测试可以正常使用。请教一下如何设置广播模式,就是一发多收。谢谢……

楼主:
难道只能通过地址来匹配,也就是一下只能给一个人发!

楼主:
但是可以把地址都设置成一样的,再拿一个字节来表示自己的虚拟地址。这样就能实现虚拟广播了。

网友(2012-12-31):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2013-05-01):
可以一对多吗?

网友(2014-11-23):
楼主的想法很好,可以把从机地址设置为一样,用数据域的一个字节来区分是哪一个从机,受教了。我觉得还可以加点东西,那就是超时重传,要获取ACK那种,收到自己的包还要进行差错检测(CRC)小型TCP/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