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rtcam 里怎么能设计出单线条的字体?

楼主(2011-09-14):
如图,用矢量文字工具出现的是这样的轮廓字,当然也可以来回走刀让字体成阴刻的,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生成像用笔写出来的那样单线条的刀路?

谢谢!!!

网友:
沒人回復幫頂一下 呵呵 好久沒來壇子里來了。今天來特意來坐坐

网友:
选对字体即可。还有就是做弧度也可以。

网友:
没单线字的英文可以,中文别想了

楼主:
artcam不行,有没有其它软件可以做到呢?
有懂的网友,请不吝指教啊

网友(2014-01-16):
引用 楼主:
artcam不行,有没有其它软件可以做到呢?
有懂的网友,请不吝指教啊

V-Bit刀具角度选大些,雕出的字深浅就是单线了

网友:
ACAD 里面选 *.SHX 字体就是了, 就是没几种中文可以选

网友:
用CAD把字写出,导出DXF格式,再用artcam打开。

网友(2014-07-08):
在ArtCAM中选择该字形,在位图编辑器中点选“通过位图转换矢量图”点选产生中心线,闭合矢量环等完成后,刀具路径,用沿矢量加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