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不是可以直接用覆铜板切割成想要的外形,只是用来确定板的大小合不合适

楼主(2011-09-14):
阿莫不是是可以直接割出用户想要的PCB外形,用户用来确定板子大小的安装尺寸是否合适,这样不用去做板,只要一片板就行了。
我们做仪表的有这种需求。

网友:
当然可以,你的电路板不画任何导线和过孔就行啊。

网友:
直接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可以了,然后用剪刀,搞定

网友:
是啊是啊,用纸箱剪开也行啊

网友:
用亚克力板雕一个。。。

网友:
支持2楼,1:1打印出来比划一下也挺好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遇见过很多次。
1:仪表的壳体一般比较小。
2:仪表一般是几张板子组合起来的。

所以楼上说用纸张的方式就省省吧,软的,根本就组合不起来!

说用亚克力的,楼主要有雕刻机雕刻亚克力的话,肯定就自己搞了。

还好我们公司价值20万的德国双面制板机器就快到了,十柄刀库,带金属化,阻焊和丝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遇见过很多次。
1:仪表的壳体一般比较小。
2:仪表一般是几张板子组合起来的。
所以楼上说用纸张的方式就省省吧,软的,根本就组合不起来!
说用亚克力的,楼主要有雕刻机雕刻亚克力的话,肯定就自己搞了。
还好我们公司价值20万的德国双面制板机器就快到了,十柄刀库,带金属化,阻焊和丝印。

不清楚你说的组合是什么个形式?
我有时把A4打印出来后贴到硬纸板上(别说找不到硬纸板啊,这两天好多月饼盒就不错)裁好,然后用铜柱拼起来。上面没零件所以变形不大,比划着放到盒子里很容易也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你手艺好,反正我是比划不来三个印制板的组合。特别是只预留0.2的公差时。
我还是喜欢做印制板来试,反正一次印制板也不贵,而且型试实验很难一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