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NTC热敏电阻测量温度,大伙给个思路

楼主(2011-09-14):
如题:如何用NTC热敏电阻测量温度,大伙给个思路

网友:
A/D转换,然后查表 读数。

纯净水+ 冰块 稳定状态下,为0摄氏度。标下数值

水沸腾状态,标准大气压,为100度,标下数值

网友:
多用搜索功能。。。

网友:
NTC加个上拉或下拉,用AD采样分压

网友:
最好不用NTC麻烦,,非线性,,,用LM35之类的IC输出是线性的,算温度简单多了,

楼主:
谢谢回复,精度没有什么要求,考虑成本,所以选择NTC!

网友A:
用RC充放电的方法,三个I/O口,外加一个电阻电容搞定,我们公司生产的RCC电波钟带温湿度及天气预报的电子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相当成熟,有十多年的经营历史了,成熟方案,有需要可和我取得联系回复回复

网友:
看NTC数据手册,然后根据数据手册数据用excel做二次曲线拟合。单片机ADC,然后根据曲线,查表。温度读取不需要很精确的话,这样做足够了

网友:
占位   电阻分压  然后模数转换  查表 就ok

网友:
电阻分压,测量分压值
事先根据NTC参数做一张表,用ADC结果直接查表得到温度值。
我最近一个设计就是这样搞的,ADC精度10bit,丢弃低2位,这样表的大小是256字节-对于现代主流单片机来说这点空间是不成问题的-测量范围从+116℃到-38℃,精度0.5℃~1℃(20℃左右最高精度,偏离越多精度越差。没办法,非线性太严重)

网友:
"用RC充放电的方法"

bingo!

the best approach.

网友:
回复 楼主:

热敏电阻线性差,测温精度不高,电路或程序处理起来难

网友:
分压,采集,查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NTC也可以 精度还好  前段时间公司要求 也做了一个,用ntc采样电压,然后用一个数字比较器输出即可。

网友:
说NTC不准的,测温精度不高的人都是没批量用过NTC的,也是没有真正了解NTC的,看看工业级的NTC指标,就知道了

网友(2013-04-08):
顶一下再说

网友(2014-06-17):
引用 网友A:
用RC充放电的方法,三个I/O口,外加一个电阻电容搞定,我们公司生产的RCC电波钟带温湿度及天气预报的电子钟 ...

你好.,我就是求方案的..可以吗?

网友:
如果你不是要求太高,你可以先做个电压温度对照表,用电阻分压,然后采集电压再查表。不过在做的过程中,需要用精密电阻分压,分压的电源最好也能调到比较精准的电压值,因为NTC在两端的曲线分辨率比较差,一点电压误差都可能导致1到2度的误差。

网友:
查表,分段,取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