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昧问个比较初级的问题,CD机或者CDROM上的SPDIF讯号输入怎么找?

楼主(2011-09-14):
冒昧问个比较初级的问题,CD机或者CDROM上的SPDIF讯号输入怎么找?
我想到时候弄个鱼,然后接个解码器,音质不重要 重要的是享受过程!

网友:
是输出吧?
光驱上的不是标准的SPDIF,而是5V逻辑电平的HDR-2,要做下转换。

“我想到时候弄个鱼”,弱弱的问下,鱼和这个有啥关系?

楼主:
我意思是用CDROM做SPDIF的解码器,而不是找CDROM的SPDIF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意思是用cdrom做spdif的解码器,而不是找cdrom的spdif输出

那个。。。。CDROM会可能带SPDIF解码么?

楼主:
CDROM肯定不会设置这个讯号的解码输入了,但是他的内部一定会有SPDIF讯号啊,因为他也得靠这个讯号解码出声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啦,内部是把数据编码成SPDIF。。。。光盘上的信号不是SPDIF的。。

网友:
CD机及CDROM上不会有SPDIF解调电路。你需要一片CS8416或者WM8805解成IIS信号。
再给便宜的TDA1543或者贵点的AD1955,AD1853之类用

另一个理论上行得通的做法也要CS8416或者WM8805解成IIS信号,然后找到CD机的IIS信号,注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