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笔记本电池芯片 BQ2040 的EEPROM配置熟吗?帮我看看我读出的数据,要修改哪些地方

楼主(2011-09-14):
笔记本电池有问题,拆开后发现电池是好的,单独充电后焊回去,能长时间用了。但电量、电池信息全无。
自己写了一段单片机程序,把保护板上配置BQ2040的24C02数据读回来了。自己大体解码了一下列在EXCEL表格里。

读出的是:
64 5B 0A 00 2C 01 FF FF C8 00 38 31 80 00 71 00 A0 0F 5C 2B 10 00 63 3A 01 00 D0 07 00 00 00 00 03 4D 53 4C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70 17 0D FF 07 38 30 38 39 50 2D 50 D4 FE 38 FF 00 B0 00 B0 04 4C 49 4F 4E FF 56 32 EC 61 6F FF 9C 96 D7 05 04 33 53 32 50 FF 2D 08 00 00 C8 00 B8 D9 D8 DC 4B 0A 0F 00 B5
EXCEL表格:

请懂的帮忙看看要具体都要修改哪些地方,至少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上有相关的修复软件,还能驱动并口读写EEPROM,但问题是我的台式机没有并口,而这些软件只解码自己读回来的数据,外部导入的无效。

楼主:
读出的都是有效数据,0~0x64,其后都是FF。

网友:
一猜就知道楼主是想修复笔记本电池,我只能帮顶了。

楼主:
搞定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抱着一个中文的应用看了半天——还TM是我花8积分从百度文库下的;等看了BQ2040的英文DATASHEET,一切明了。可惜我那8积分。

网友:
BQ2040资料网上到处都能找到。8积分是什么样的代价?能不能描述一下?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我也有一块笔记本电池意外坏了,装上后有信息却不能充电,看了一会资料,没找出修理的关键点所在。

网友:
楼主能否讲讲是怎么修复的

楼主:
BENQ的JB2100,1.6G主频,老本子,但照样娱乐、游戏2不误,只是大学毕业后就没怎么用过了。
电池是4Ah,11.1V,3串2P锂电,循环了113次。显然使用次数远不算多,应该只是EEPROM里的数据错误,所以修改正确就可以了。

BQ2040芯片手册里有个范例的数据,按照范例数据重新修改了读出的原始数据,我只修改了:充放次数、电池终止电压、电池最终电压、实际容量(其实就这个最重要,其他的几个不改都行)、充电电压、涓流电流、最大过充电量限制。

考虑到毕竟是老电池,所以充电电压、涓流电流、最大过充电量限制都设的小一点;充放次数清0、电池终止电压、电池最终电压一个是9.6V,一个是8.9V;实际容量我设的是3800mAh——标称4Ah,实际肯定不到,3800算多的,设的大些,是为了不影响第一充放电,之后实际用时,经过1个循环,实际容量芯片会自己算好修改的。

如果这时就把电池装起来,电脑能开机,但肯定会报错说容量为0。所以,要先将电池放光电(我有专门的负载,1A放到9V),然后装起来,装回到笔记本上,不开机,用笔记本充电,到它自己充满停充。至此搞定。

现在,经过2个完整的充放循环,老电池焕发了第2春,听歌+无线上网,能用2个多小时,我很满意。

楼主:
唯一遗憾是电池盒是封死的,拆开时就只好暴力拆了,现在封不起来了,也好,本身就是3串3并的电池盒,但这个型号的电池只是3串2并,中间用PVC管代替了一组电池占空间,哪天这组电池确实挂了、我又有心情时就买上9节18650,整个3串3并的用用。

网友:
你好! 我最近也在研究笔记本锂电池  请问  你是怎么用单片机 读 电池的数据的  ?  用 iic 接口 ?

网友(2011-11-21):
回复 楼主:

飞行面条厉害!

网友(2011-12-22):
mark,我也正在调试BQ2060A和BQ20Z95,都是用C8051F340访问。。。不知道开始调试。。。有谁能够指点一下的,谢谢。。QQ527560502

网友(2012-01-30):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正在研究这款芯片,老板交代了任务。能否给些技术指导?多谢!!

网友:
请教一下,BQ2040的工作原理,24C01中的数据是通过SMBUS直接写进去的吗?

网友:
啥时候能审核通过啊,都急死我啦!!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通过审核啊

网友:
用SBW,  打开你用单片机读到的BIN文件, 这样就可以在Battery Data选项页里知道电池数据要改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一直在调BQ2040的板子,一直调不通,能否给些指导。
谢谢!!!

网友:
这种算法好象很简单的。 一般就是直接转,或是倒一下再转怎么的。

网友(2012-08-13):
我读出的信息都是127,255,什么原因?

网友(2017-06-26):
最近电池也被锁了,回头试试看,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