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ucosIII代码官网公开了,还有资料!

楼主(2011-09-15):
µC/OS-III is Source Available

"Source Available" means that μC/OS-III is:
Free – You can download the full source code of µC/OS-III.
Free – Accredi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use µC/OS-III without a license, as long as the software is used only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or peaceful research.
Free – You can evaluate the µC/OS-III source code for up to 45 days for use in a commercial application.
Licensed – You need to purchase a license once you decide that you will be using µC/OS-III in your project(s). See our licensing information.
Support will be provided to licensed users only.

网址
http://micrium.com/page/downloads/os-iii_projects

网友:
楼主可以下一份,传上来吗?

网友:
哎,要注_册麻烦

网友:
楼主上传一份嘛。

网友:
不知道和ucos ii 有啥不同

网友:
你们都需要啥? 俺刚下了STM32的两个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都需要啥? 俺刚下了stm32的两个文档。。

随便,有就可以!

楼主:
上传老是失败啊 改天再试

网友A:
µC/OS-III: The Real-Time Kernel for the STMicroelecronics STM32F107

网友:
下个uc/modbus啊

网友:
不知道ucos iii和ucos ii 有啥不同 ??

网友:
给下个lpc17系列的,我下下来的 都是0k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下个lpc17系列的,我下下来的 都是0kb

下载是要注_册登录的

网友:
帮忙下一个LPC2000系列的吧  谢谢啦

网友:
ucosii都还没有学懂iii又出来了,跟不上了。悲剧

网友:
os可选的太多

新版本的ucGUI和uc/Tcpip能开源就爽了,哈

网友:
µC/OS-III: The Real-Time Kernel for the NXP LPC1700

网友:
µC/OS-III: The Real-Time Kernel for the Texas Instruments Stellaris MCUs

网友:
一边下载一边上传。。。没发现LPC2000系列的。

网友:
谁能简单说下,ucosiii较ucosii主要有哪些改进??   改动大吗??

网友:
听说支持时间片调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谁能简单说下,ucosiii较ucosii主要有哪些改进??   改动大吗??
官网手册里肯定少不了这个东西:

网友:
标记一下,回家下

网友:
-----------------------------------------------------------------------------------
不需要消息邮箱?

网友:
支持,这个需要研究研究

网友:
哪天有时间下来看看

网友(2011-11-05):
资料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过一下。

网友:
关注,将来有机会用上

网友(2012-01-01):
可能作者是这样想的吧:
如果ucosiii很不同于ucosii,这样要用ucosiii又要重新学习一番,并且因为其内核更为复杂,如果要学习,那么可能花很多时间,并且很可能不能深入内核,这样作者可以更好的保护其源码,更有商业利润。
如果只是对ucosii的扩展和升级,因为我们已经很熟悉ucosii,此时用起来也很方便,并且可以学习很多作者的编程思想。但是对于商业利润相对要减少。
所以利益驱使,我感觉ucos在走下坡路!

网友(2012-03-28):
标记一下

网友:
新手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2012-05-13):
     智能去官网下点东西了

网友:
留言备查,最近就要用这个东西了

网友:
与uocs ii有什么不同

网友:
邵贝贝在09年6月份嵌入式系统联谊会上的发言:
那么从μC/OS-II到μC/OS-III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增加了什么,我们看改动还是很大的。一个是原来只有0~63个优先级,而且优先级不能重复,现在允许几个任务使用同一个优先级,在同一个优先级里面,支持时间片调度法;第二个是允许用户在程序运行中动态配置实时操作系统内核资源,比如,任务、任务栈、信号量、事件标志组、消息队列、消息数、互斥型信号量、存储块划分和定时器,可以在程序运行中变更。这样,用户可以避免在程序编译过程中出现资源不够分配的问题。在资源复用上,也做了一些改进。μC/OS-II中,最多任务数有64个,到了版本2.82以后是256个,μC/OS-III中,用户可以由任意多的任务、任意多的信号量、互斥型信号量、事件标志、消息列表、定时器和任意分配的存储块容量,仅受限于用户CPU可以使用的RAM量。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扩展。(问:邵老师,它的这个数是启动时就固定的,还是启动后随便定?)它是配置的时候可以自由定义的,只有你的RAM足够大的话。第四点是增加了很多功能,功能总是越来越多的,大伙可以看一下的。原来这些功能在μC/OS-II里面是没有的。

       下面一点:除每个任务的最长关中断时间,内在性能测试允许用户测得系统的最长关中断时间。就是它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测量每个任务关中断的时间;用户在测得每个任务的最长禁止调度时间基础上,可以测得系统禁止任务调度的最长时间,也是说做了个测量;每次发出的信息都带有时间戳,用户也容易得到任务级的响应时间;性能测试还包括任务切换次数计数器和每个任务的CPU使用率等,这个在调试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第六,μC/OS-III设计成能方便地按照CPU架构优化,特别是其数据类型可按照CPU能适应的最佳位数宽度修改(8-16-32);选择和确定优先级的算法可以用汇编语言写,以发挥一些有特殊指令的CPU的优势,有很多CPU有置位和复位指令,计数器计到零,还有就是找出第一个不为零位指令等。第七条,有很多数需要自行处理的内部据结构和变量,是通过给调度器上锁的方式保护这些临界段代码的,不使用关中断的方式,内核关中断的时钟周期几乎为零,这就保证了μC/OS-III能够响应哪些最快的中断等。第八,μC/OS-III还支持内核觉察式调试,用户友好地使内置内核觉察调试器检查、显示μC/OS-III的变量、数据结构、支持μC/Probe工具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动态显示修改各种变量。从这些改动上来看,μC/OS-III还是比以前做了很大的优化的,和以前的产品有很多的区别。

网友:
邵贝贝发言PPT:《嵌入式操作系统μC/OS-III》

网友(2012-07-09):
这个需要研究研究

网友(2012-09-02):
很好,收下了!!!!!

网友:
下载下来 看看 学习一下 !

网友(2012-11-16):
应经不需要消息邮箱了,因为用消息队列也可以办到.

网友:
mark下吧,看程序不在行

网友:
好东西,谢谢花生共享

网友(2013-01-09):
学习了!今天刚刚把它移植到STM32F4上

网友(2014-04-18):
无地自容

网友(2014-09-30):
怎么ucos的资料比freeRTOS的资料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µC/OS-III: The Real-Time Kernel for the STMicroelecronics STM32F107

请问stm32f107的可以移植到stm32f103c8t6上跑吗?

网友:
freertos 本来就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