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启动配置: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的方法

楼主(2011-09-15):
如题,谷歌百度一堆,以及查看数据手册,都知道STM32F103芯片靠BOOT0和BOOT1以及NVIC中断向量表的相关配置,可以做到3种启动模式:从内置用户FLASH启动、从SRAM内存启动、从系统存储器启动。

一般地球人都是用FLASH启动,又可以烧进去程序,又可以在线调试。或者用SRAM启动,可以调试小函数。
二者的启动方法在数据手册都有很容易的说明,谷歌百度也可以马上查到。

我想说的是,如何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如果是定义NVIC中断向量表,只能使用:
NVIC_SetVectorTable(0x20000000, 0x0);//SRAM启动(芯片内存)
NVIC_SetVectorTable(0x08000000, 0x0);//FLASH启动(芯片内置的用户闪存)

但是,没法用NVIC来写以下代码:
NVIC_SetVectorTable(0x1FFFF000, 0x0);//System启动(ISP串口下载,预置Bootloader)
因为不存在0x1FFFF000这个实参。

BOOT0和BOOT1我已经按照正确配置了,这个很简单,不必多说。

我也试过STM32_ISP下载程序,当时BOOT0=1,BOOT1=0,可以把hex程序文件下载进去,但是还是需要BOOT0和BOOT1都清零才可以运行程序,也就是说还是变成FLASH启动模式才能运行程序。

究竟怎样做才能在BOOT0=1,BOOT1=0的情况下,把程序烧进去,并且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说的这个所谓的系统存储器就是进入ISP
这个烧完之后必须返回到flash模式才能运行的,这个系统存储器的概念你理解错了,具体如下

1)用户闪存 = 芯片内置的Flash。
2)SRAM = 芯片内置的RAM区,就是内存啦。
3)系统存储器 = 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

可见这个系统存储器只是帮你通过ISP程序下载hex进去的

下载的时候自动搞boot的方法你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_1789880_32217.shtml

我以前在咱们坛子里看到过,不过找不到了,就找到这个,你可以自己找找,

楼主:
这么说我已经成功了?请看我写过的话:

我也试过STM32_ISP下载程序,当时BOOT0=1,BOOT1=0,可以把hex程序文件下载进去,但是还是需要BOOT0和BOOT1都清零才可以运行程序,也就是说还是变成FLASH启动模式才能运行程序。

这样是不是就已经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我已经成功了?请看我写过的话:
我也试过stm32_isp下载程序,当时boot0=1,boot1=0,可以把hex程序文件下载进去,但是还是需要boot0和boot1都清零才可以运行程序,也就是说还是变成flash启动模式才能运行程序。

这样是不是就已经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了?

你能通过STM32_ISP下载程序就去就说明已经进入了系统存储器。下载完毕之后必须切换回flash模式来执行你刚才下载的程序

楼主:
哈哈,多谢楼上。看来我成功了。和你说的一模一样。不过只是试试看,我平常都用用户闪存启动的。在线调试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在搞maple那个板子的dfu

那个挺有意思,usb下载完程序直接通过串口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复位之后从bootloader跳到flash的指定位置,就是放user code的地方

arduino系列的bootloader级别的东西还是很方便很有学习意义的~

编辑原因:ibus总把词组都打成错别字 - -!

楼主:
ibus。。。不懂,我只知道iphone

网友(2013-01-28):
我一直对STM32的启动方式有些混淆,不知道哪位能跟我具体讲述一下

网友(2014-03-12):
期待高手能在不重设置BOOT0=0,BOOT1=0的情况下 启动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