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 符号 是什么意思?(已解决)

楼主(2011-09-15):
这是个H桥电机驱动的一个简单的电路。他最后给出的电路原理图是老外设计的,这种电路图的画法我没见过。问一下 图中画圈的符号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接了个电容

楼主:
终于看明白了…………是电容…………

网友:
参考右边  +5  Gnd  旁边同样的符号  应该是表示接一个电容

+ 就是连接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