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T6+ENC28J60+RTT-0.3.2 用交叉网线连电脑无反映

楼主(2011-09-15):
自做的板子,请教该查哪些地方,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
先硬后软~

网友:
看你的硬件连线,然后再根据硬件连线更改enc28j60中的代码,主要是SPI配置,及中断线配置。

楼主:
/* configure PC4 as external interrup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ENC28J60 EXTI Line to GPIOC Pin 4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4);

    /* Configure ENC28J60 EXTI Line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Clear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SPI1 口,GPIOC.4 为中断线

GPIOB.0 怎么改?

楼主: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这要改吗?

网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这个基本上可以不需要,可以注释掉。

你先把中断先调出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调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