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驱动SPI写SD卡问题,求教高手小问题一枚~~~~~~~~~~欢天喜地地求关注

楼主(2011-09-15):
430的USART的发送缓存一次只能发送8个byte,而SD卡初始化的时序要求是48个byte,这个怎么整?发完了8byte马上接着写寄存器接着发?这样可以不?

   如果有高手用过直接贴一点过来吧~~感激不尽啊...
网上给的都是些软件方式模拟SPI的程序,没有用硬件的...

求关注啊~~~

楼主:
小弟做个小实验,每秒采集320点心电数据,存在内存中,满512就通过SPI写道SD卡里面,开在SD卡这里了..

网友:
这个建议你看SD卡初始化要求,UART发数这样是没问题的。

网友:
马上接着发就行了,注意一下SPI的四种方式,搞不清的话四种方式都试一下,也不麻烦

网友:
很不幸之前有做过这个,有一个通过测试的程序,你可以下载来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哈,不过貌似USART模块有点问题了,F149的U0ART的P2,P3在初始化端口的时候就一直显示输入为高电平(设置方向为输出的情况下)这下悲催了...

网友:
430里有集成了SPI外围模块 用起来非常方便

网友:
用了4楼的程序,CreateFile始终不成功,郁闷!InitFat16可以了,还有那些要注意的,ssmsky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