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魏坤手持示波器收到

楼主(2011-09-15):
最新版魏坤手持示波器收到,下面是开机照片。

今天上午收到的,是我们的前台MM代收。

MAILSHOP

开箱1

开箱2,左右的防振没有保护到位,应该也加2块薄的泡沫板。

开箱3。

箱内附的单据//有个人信息 不露了
箱内附的单据放大图//有个人 信息 不露了

防静电袋包装

去掉防静电袋

露出半边脸

另半边

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再来一张。

可惜的是在公司没有找到合适的DC手头来试机,只好等到晚上回家后再试了,但头疼的是,家里没有信号产生器,这样只得从家里带电源到公司,然后用公司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来试机。好麻烦啊!!

没有示波器表笔,我准备自己做一对,已经找到合适的BNC头,及柔性同轴线,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9M电阻,及合适的可调电容来减轻表笔的负载。。欢迎大家指导一下我来制作。呵呵 !!

修改原因-------美观一下------------
修改原因-------防露------------

网友:
个人信息都泄露了

楼主:
谢谢,pulan

太高兴了,太激动了,也太什么不管不顾了。

网友:
准备学习FPGA吧,这样就能自己增加功能了

网友:
楼主的信号源不错,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学习fpga吧,这样就能自己增加功能了

FPGA,我还没有考虑,太高深了,我现在还处于深入51,向AVR迈进的阶段,不过多接触些东西,对自己会有益的,呵呵。回复【3楼】superr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信号源不错,哈哈

魏大侠,供电方面可否使用7808(500ma)来供电呢,或者9V的开关电源,手头没有合适的8V电源,,呵呵!!

网友:
楼主是景盛南四街什么公司,我刚从那里辞职不久。呵呵呵

我原来是 东区 13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7808稳压最好,9V开关电源也可以,推荐使用8V稳压,电源插头为内正外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景盛南四街什么公司,我刚从那里辞职不久。呵呵呵
我原来是 东区 13号

信邦电子,8月份才搬过来的

网友:
魏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版的按键使用说明啊!

自己瞎试了一下,有感觉,但不敢随便试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48811&bbs_page_no=1&bbs_id=3051

这个链接的按键相对要少了很多!感觉没有指导意义!

麻烦魏老师,讲下,谢谢!!

网友:
玩了10分钟左右,使用的是9V开关电源,1117附近的10V电容,有点热,从PCB背面摸1117,感觉有点热。

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放大拉伸波形,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魏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版的按键使用说明啊!
自己瞎试了一下,有感觉,但不敢随便试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48811&bbs_page_no=1&bbs_id=3051
这个链接的按键相对要少了很多!感觉没有指导意义!
麻烦魏老师,讲下,谢谢!!

有外壳上的文字做按键提示,就方便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不错!

S0:菜单1/菜单1确定   S1:菜单2/菜单2确定           S2:菜单3/菜单3确定   S3:菜单4/菜单4确定
S4:扫速-/回放左移    S5:CH1灵敏度+/菜单向上方向   S6:CH2灵敏度+        S7:扫速+/回放右移
S8:未定义            S9:CH1灵敏度-/菜单向下方向   S10:CH2灵敏度-       S11:单次触发时RUN/STOP
S12:CH1触发电压+     S13:CH1触发电压-             S14:CH2触发电压+     S15:CH2触发电压-
                                                                       POWER:电源开关

本贴被 kunns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0-02-23,23:28:16.

感觉上面的定义也不对。

网友:
这个示波器的按键功能在开源资料贴中有说明的,帖子是红字“最新的双通道Ourdso Spring 2011开源资料贴”,现在用手机上网不能复制链接,就在这个帖子下面,仔细找找~

按键功能:
s0:模式选择(选择示波器和FFT)
s1:通道选择(分别为:通道1,通道2,双通道和X-Y模式即李莎育图)
s2:触发方式选择(分别为:自动上升沿,自动下降沿,正常上升沿,正常下降沿)
s3:触发通道选择(触发通道在单通道时默认为当前通道,不能选择,只有在双通道和X-Y模式下可选)
s4:存储深度选择(分别为:1000点,2000点,4000点,8000点每通道选择)注:在低扫速下使用地存储深度可以获得较好的实时性
s5:输入耦合选择(分别为交流耦合AC和直流耦合DC两种方式)
s6:上下键功能选择(设置上下键的功能,分别为灵敏度ATT、基线位置Level、触发电平TrigY)注:s12和s10为1通道的上下键,s13和s11为2通道的上下键
s7:左右键功能选择(设置左右键的功能,分别为扫速控制Speed和触发水平位置设置TrigX)注:s14和s15为左右键
s8:单次触发(单次触发功能,只有触发模式为正常情况下可以用,自动模式下不可用)
s9:运行停止键

楼主:
好的,先找找看。。

网友:
还是要配外壳好看。

楼主:
为宝贝准备的做表笔的同轴材料。

楼主:
今天用Aglient 的33250A来查看。如下。。

没有使用示波器表笔,只是将同轴线的芯和芯,皮与皮相连测量的,1:1的波形。

网友:
能测的最大 矩形波是多少M 呢????

网友:
探头还是买吧

网友:
自己做探头成本更高(时间就是隐性成本)而且很难做美观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同轴线连接方波有过冲,测试时还是要用探头,因为这个不尝试使用探头是调整的,如果以后一直用同轴线的话那么请调整BNC座下的两个可变电容来调整补偿以适应同轴线

网友:
魏老师,麻烦看看是不是需要调一下这4个电容?

如果是的话,只能周一去公司校调了,呵呵!!

网友:
是那四个电容,小声问一句,楼主两个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那四个电容,小声问一句,楼主两个号?

呵呵,是的,一个公司用,一个家里用,哈哈!!

网友:
今天用了一天时间做的壳,没有机器就是用简易工具制作的,感觉不好,尺寸不太对。呵呵!

上个图大家看看。

噢,还有我最新制作的表笔,正极串了5*300K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串的电阻要是不并联补偿电容测非正弦波信号失真很严重,而且幅度误差巨大,因为示波器的输入电阻是1M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串的电阻要是不并联补偿电容测非正弦波信号失真很严重,而且幅度误差巨大,因为示波器的输入电阻是1mω

那魏老师,串的电阻与补偿电容的关系是怎样计算的呢??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串的电阻要是不并联补偿电容测非正弦波信号失真很严重,而且幅度误差巨大,因为示波器的输入电阻是1mω
那魏老师,串的电阻与补偿电容的关系是怎样计算的呢??

----------**生命在于折腾**--------------------

你真的要自己搞探头,你需要阅读示波器探头相关的文章. 探头不光有电阻分压,实际还有电容分压. 就是电阻电容并联, 然后两组串联起来分压.

网友:
魏坤的手持示波器,相比优利德的手持示波器UT81A优势或劣势在哪儿呢?因为我发觉两者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55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unnsd&bbs_id=9999

我还是建议你不要串电阻,串了电阻以后幅度误差会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55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unnsd&bbs_id=9999
我还是建议你不要串电阻,串了电阻以后幅度误差会很大

研究下,谢谢魏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55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unnsd&bbs_id=9999
我还是建议你不要串电阻,串了电阻以后幅度误差会很大
研究下,谢谢魏老师。

不忙活了,从公司搞了套固伟的100M的表笔,应该比20块的表笔要强吧,先用着,万一公司查起来,再还回去!呵呵!!

明天继续校表,昨天调了BNC下面的可调电容了,需要用Aglient来校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景盛南四街什么公司,我刚从那里辞职不久。呵呵呵
我原来是 东区 13号
信邦电子,8月份才搬过来的

呵呵呵,8月份我已经不在那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景盛南四街什么公司,我刚从那里辞职不久。呵呵呵
我原来是 东区 13号
信邦电子,8月份才搬过来的
呵呵呵,8月份我已经不在那边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网友(2011-11-29):
探头就买现成的成品,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2011-12-30):
LZ  能PM个地址吗?

网友(2012-02-23):
回复 楼主:

Mark~~~~路过看下

网友(2012-08-01):
楼主,能否发你这款的代码和原理图给我,非常感谢!本人也在做示波卡,相互交流。qq邮箱:757129412

网友:
网上就有。有的链接已经没有了。。。只有自己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