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发使用市面上,大量淘汰的CDMA无线网卡,提取时钟数据

楼主(2011-09-15):
现在市面上,有大量淘汰的老CDMA无线网卡,上网功能是落后了,现在是3G无线上网了。
这些老CDMA无线网卡,插上资费卡,在电脑上配合软件可以打电话、发短信,电性能正常。

我的问题是:如何独立使用,不用在电脑上,
CDMA无线网卡配合单片机,提取时钟数据,用LED数码管显示。
目的就是使用淘汰的、电性能正常的CDMA无线网卡,制作一个CDMA自动授时的LED时钟,
将废物变宝贝,欢迎探讨可行方案。

网友:
如果想直接使用的话,得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先处理。

不过俺拆过一些CDMA无线网卡,似乎绝大多数内部都带有模块,模块自身也带有串口之类的通讯接口,所以俺感觉还是拆开了用比较容易用。

不过如果想获取时间,还要为它花基本费用,还不如用有线网络呢,NTP一样可以获取准确的时间。

楼主:
回复:
------------
【1楼】 huayuliang 花生
如果想直接使用的话,得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先处理。
不过俺拆过一些CDMA无线网卡,似乎绝大多数内部都带有模块,模块自身也带有串口之类的通讯接口,所以俺感觉还是拆开了用比较容易用。
不过如果想获取时间,还要为它花基本费用,还不如用有线网络呢,NTP一样可以获取准确的时间。
------------

我是觉得低成本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自动授时有几种方法和特点:
1、GPS(室内不行)
2、长波授时(信号不好)
3、CDMA通讯网络(信号校好)
4、网络授时(占用IP地址)

CDMA通讯网络授时,可利用大量淘汰的CDMA无线网卡,加上单片机控制器,加上LED显示,简单实用。
还是请高手指路。

网友:
CDMA无线网卡 获取时钟数据 是不需要资费的吗?

网友:
“4、网络授时(占用IP地址)”
不解。。。
如果是局域网,这个没有意义。
如果是公网,虽说目前的IPV4的地址早已不够用,不过仍然还在用。况且IPV6已经快了。

CDMA的AT命令能取出精确时钟么?

翻了些资料,似乎是不需要付费的。

可惜当初做CDMA的项目时也没留意,手头一个好用的CDMA模块都没。。。汗!!!
一会儿再翻翻东西看看还有没有了。

网友A:
翻出来个DTGS-800的模块,以前做项目用卡也不能用了。。

网友(2016-05-16):
引用 网友A:
翻出来个DTGS-800的模块,以前做项目用卡也不能用了。。

(原文件名:2011-09-24 12 38 50.png) ...

这个不用卡也能授时?

网友:
不入网不能授时吧,入网又要卡,好像无解,把功放IC和LNA搞出来,看有没有用

网友(2016-07-04):
Q2358C 插一个废卡,AT+CCLK 读取时间。挺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