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的奇怪问题,急求解

楼主(2011-09-15):
一个主机两个从机(左、右),从机的电路是一样的。主机和其中任意一个从机单独通信时,右是好的可以通信,左是不好的不能通信。但将不好的板子插上JTAG仿真器连上电脑就好了,就能通信了。

网友:
有干扰 板子接地试试

楼主:
那为什么另外一块没有呢?
同样的电路,我把电源线和通信线调换也不行?
从哪儿来的干扰?

楼主:
好像是由于CPU的/RST悬空,可能被旁边的管脚影响到了,所以CPU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重新焊了下CPU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