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牛开发板MSP430F149接上电源后,发现电源的电流在不断增加,板子在发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5):
红牛开发板MSP430F149接上电源后,发现电源的电流在不断增加,板子在发烫是怎么回事?该如何检测,去发现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有没有方法可以判断板子是否已经烧掉?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先用万用表在电源端口测一下板子的内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电源指示灯的  如果等灭了说明板子烧了

网友:
不接外接电源直接用下载线向里面下载个程序试试,如果下载不进去就是烧了。
板子发烫是否是因为有引脚之间短路了?还有外接电源最好有保护措施,要不一个大电流很容易烧片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来是电源部分的电容烧掉了,导致正负电压差点短接。好险啊,幸亏烧的是1117之前的电容,要不芯片都有可能被烧坏,以后大家可得注意,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这么不小心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也是电容烧掉了。

网友:
是操作不小心损坏的?还是板子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