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口上的螺纹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09-15):
SMA口上的螺纹是什么型号的?

用了那种比较长的sma口想直接上到盒子上          去问有没有这个的攻丝,别人用螺纹的样板量了一遍找不到符合的。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一个这种..具体型号不知道.只知道这个貌似叫细牙攻丝...

网友(2018-04-25):
是不是标准M7

网友:
SMA用的应该是1/4-36UNS-2A,英制UNS外螺纹,螺纹大径是1/4英寸,转公制乘25.4,6.35mm。每英寸(25.4mm)36道牙,导程(螺距)为25.4/36=0.70556mm。螺纹公差等级是2,A表示外螺纹。

如果要找丝锥,需要搜索1/4-36UNS-2B,B表示内螺纹,这样才是丝锥,如果按照2A搜索,会找到板牙。

天啊竟然是2011年的帖子……

网友:
楼主:7年了,我等了整整7年了。。。

网友:
不止挖坟,简直是秦始皇的坟啊。

网友:
等了7年,至少还是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