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典设计 “永动摆” (没用电阻电容)

楼主(2011-09-15):
单摆 +磁钢 +线圈  场效管 一节 5号华太电池

之所以认为它经典是因为
1 周期恒定  不因为电压高低改变
2 省电   100ua数量级的   现在已经摆了2个月
3 超低电压  能自己做出的一节电池工作的电路真不多
4 超精简 一个电阻  电容都没用
5 宇宙规律   正弦速度 位移  物极必反 能量转化

网友:
楼主 贴资料啊

楼主:
摆 每次经过线圈时加速 所以基本不改变周期

楼主:
资料啊,,太简单了 看看图 就一个场效应管 能真么接呢?

楼主:
一只线圈感应出电压驱动栅极  一只线圈驱动摆

网友:
楼主能介绍详细点吗?如制作过程,原理等!

网友:
2 省电   100ua数量级的   现在已经摆了2个月
这个是亮点,等楼主电路。

网友:
好东东啊   楼主详细点

网友:
蛮有趣的,最上面的连接点是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轴  没有电联接

网友:
抱歉,我看错了。我还以为楼主搞出个“永动机”来!

网友:
需要工作原理图,有图有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组线圈 一组接在场效应管栅极上  负责产生感应电压 驱动场效应管  一组是电磁铁 串在场效管和电源上  负责推摆中间的磁钢

网友:
如果线圈是自己绕的话,使用抽头一个线圈就够了.
商品摆一般都这么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和这个图很像了 只是没用电阻 我用场效管驱动  理论上栅极驱动是不需要能量的 所以更高效 输出管压降也低到 理想的程度

当初考虑一个线圈带抽头 做不好的话 驱动线圈有电流时可能会影响驱动信号

网友:
呵呵,用低于1V的低开通场管,确实无需电阻,  也几乎无需驱动电流,  只要给栅极充放电就行了.

消秏的能量,仅仅只要维持等幅摆动.    单摆做得更精致点,耗电还有望更省点.

过去的晶体管钟,就是这原理. 一节一号电池可用一年多.

现在,场管比晶体管更优,更低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两组线圈 一组接在场效应管栅极上  负责产生感应电压 驱动场效应管  一组是电磁铁 串在场效管和电源上  负责推摆中间的磁钢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又好玩

网友:
和老台式电子表电路相同

网友:
低于1V的低开通场管
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
用于感应的线圈匝数非常多,而且无铁芯 感应出的电压高出1v  那是很细很多圈的线圈 驱动的线圈比他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低于1v的低开通场管
什么型号?
有很多型号.  比如常见的有9926.  好像才0.8V.

3.7V的废手机电池中大多可以拆到低于1V的.   但也有高于1V的.

网友(2011-10-24):
有点意思~~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有个问题,如果源极漏极不过电流,那MOSFET起什么作用,如果过电流,那功耗怎么会只有栅极的?

网友:
求电路图~~~~~~~~~~~~~~~~~~~~~~~~~~~~~~~~~~~~~

网友:
此物周期是由摆长决定的。
建议加太阳能电池,可以忽悠成永动机。

网友:
楼主能否把原理详细介绍一下,我也想玩玩看,嘎嘎

网友(2011-12-05):
如何起摆的?手动?

网友(2012-01-30):
这个真的不错!

网友:
工艺品出现了。。。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啊
大意是知道了
具体怎么联的?

网友(2012-09-24):
http://www.pep.com.cn/gzwl/jszx/ ... 20100903_868957.htm

只能说撸主是过来装1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