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PCB的丝印层不是1:1,始终缩小,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1-09-15):
(无正文)

楼主:
急!自己顶一下。

网友:
打印的时候不要选择自动缩放。。

网友:
直接给gerber 文件

楼主:
2楼我没有自动缩小,也没有地方缩小。

楼主:
标准输出有8页为啥呢?

整版输出缩小:

楼主:
这个哪位朋友帮忙一下,我还没有解决呢

楼主:
怎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
可能是图外面有其他东西你没看到吧,比如开始留下的一下线段。新建一个PCB,把电路图复制过去试试,记得要用鼠标圈起来选中,范围不要太大,然后在另一个图里打印。

网友:
哈哈,找到问题了,先卖个关子,lz把你的电源输入和报警输出两个插座删掉再打印试试。

已经提示了,再找不到问题就不能怪我不说了。

最后提示,画图一定要仔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你怎么知道的是“电源输入和报警输出”两个插座的问题呢?

我一删除就对了,这两个没啥问题呢

网友:
好好检查,叫你以后画图不仔细。

楼主:
楼上灰机朋友,我很仔细了,我布线一般要花很长时间的,为的是可靠,漂亮。我再查查,查不出来,得靠你亲自指点哈

楼主:
这种错误会是什么错误呢?我真的没有碰到过。

楼主:
是不是元器件的位置(X,Y坐标)没对。

楼主:
感谢灰机朋友!!!找到问题,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规矩,有奉献才有索取,既然找到就应该详细说出来,让其他人以后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这里电脑加密传不了图,只能你来了。

楼主:
灰机朋友,我在14楼实际上已经说了,就是元器件的位置问题。

我截图,大家看一下,但是灰机朋友,我觉得很奇怪,为啥会出这个问题呢,我应该不会人为去改这个.

截图如下: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隐藏这个标号前不小心把这个标号拖了很远,后来又不想要了,就直接删掉。正确的做法是隐藏,这样即使拖远了也没影响。